液压阀卡阻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7):
有时候设备运行中忽然油缸没有动作,手动捅下换向阀(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后油缸运行正常,因此有些人针对这一点就说是有液压阀里面有渣子。

我想请问高手:

如果真的有渣子进入到液压阀中,特指电磁换向阀吧,那么真的通过手动捅一下阀后就能把渣子冲掉吗,如果渣子比较小的话,那么会不会造成系统动作变慢呢,因为有卡阻造成流量变小了,如果这时候要清除渣子,可以将阀台堵头拆下来,用压力油冲一下可以吗,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呢?

网友:
其实液压系统的油液一般是定期更换。而长期使用会使其油质劣化变质。密封件的磨损,油液添加的未过滤,更换阀件等也造成油液杂质变多。最好把油液全部更换,至少也要充分过滤。
液压阀不到位有可能弹簧不行了。

网友:
其实液压系统的油液一般是定期更换。而长期使用会使其油质劣化变质。密封件的磨损油液添加的未过滤更换阀件等也造成油液杂质变多。最好把油液全部更换,至少也要充分过滤。
液压阀不到位有可能弹簧不行了。

网友:
滑阀卡阻应拆不来检查,正常工作时电磁铁是完全能实现滑阀移动实现准确换向.建议用细砂纸修整阀座配合面.

网友:
还有就是法杆阻铁有卡阻。但比较少见。两侧电磁阀互换就可以判断。呵呵

网友:
应该不是特指电磁铁换向阀吧,一切的滑阀结构都可能卡住吧

网友(点评):
滑阀确实容易卡住,目前较为复杂的机构选择的分配阀都做了不同完善,如防卡死机构,复式机构等等。

网友:
捅一下估计不会把渣冲掉,应该先检查一下过滤器是否需要跟换,油液污染是否很严重了。
如有污染,整个系统的油就要全部更换。
阀要拆下来清洗干净,不然磨损很严重,导致泄露过大,压力上不去

网友:
建议选品牌电磁阀,它们的可靠性要好的多。以前我们也用过非品牌的电磁阀,就老是卡阀。做出的设备售后服务费用奇高。现在改用品牌阀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我们现在出口去的设备选进口阀,国内的设备选国产品牌阀。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因为我这边液压油检测结果还可以,这边新油是6级,一般检测结果是7级,如果是9级的话就滤油,一般不会换油,成本太高了,像7楼说的一样,我个人判断也是一样,如果真的有渣子进入到液压阀中,单纯的手动捅阀几下能把渣子清掉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现在我们厂里的共识就是如果出现油缸无动作,手动捅阀好了以后,再运行都是正常的,就全都认定是有渣子把阀卡了一下,但是我怀疑是电气里面的继电器有时候信号没有给到位,但是这个东西不好深说的,还是希望各位加强交流,多多向高手学习

网友:
6级精度的油很难和卡阀联系起来。并且用的时间越长可能性越小,油温过高倒是有可能导致卡住。仅凭1次捅捅就好了,也确实很难分析出问题。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现象,分析起来就更有力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温也不是很高啊,一般就是38度左右吧,感觉油温的可能性很小,都是油缸有一次不动作,再次出现同一问题的几率很小,几乎没有,

网友(2012-02-08):
主要还是液压油的问题,液压油中有杂质,或者式液压油已经变质。

网友(2012-03-17):
有可能系统温度升高,导致阀芯膨胀卡住呢。

网友:
一般卡发阀的渣子的最大尺寸是接近和等于阀孔和阀芯的间隙的,尺寸大了,进不去,尺寸小了卡不住,所以油液的清洁度很重要。

网友:
一般卡阀的渣子的最大尺寸是接近和等于阀孔和阀芯的间隙的,尺寸大了,进不去,尺寸小了卡不住,所以油液的清洁度很重要。

网友:
一般阀的渣子的最大尺寸是接近和等于阀孔和阀芯的间隙的,尺寸大了,进不去,尺寸小了卡不住,所以油液的清洁度很重要。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铁吸力不够(买的山寨电磁阀)或阀芯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