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改装想法

楼主(2011-01-18):
我想把一个小型电动机改造一下

就是电动机头部装个三爪卡盘,用来做抛光的夹具(抛圆形零件)

试问 电动机头部 跟卡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或者谁给我一个三爪卡盘的 图纸

网友:
看你夹多大的磨具,如小,上一个钻夹头冰可以了。

楼主:
不看大小 我就想弄个卡盘 卡盘什么都能卡

网友:
电机这么高的转速你直接装一个卡盘,恐怕不是很安全吧

网友:
用过的三爪卡盘,直径最小为80mm。
到以下帖子下个三爪卡盘标准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6359&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