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全自动数控车床设计一个夹头,为方便自动送料

楼主(2011-01-18):
给全自动数控车床设计一个夹头,为方便自动送料,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形状大概是这样的夹头,要夹住直径17,长46的的铜管,这个步聚只加工内孔.送料时有个推头,把切好的料放在上面的,然后推到夹头,气夹自动夹紧,现在只要为了加工完成后,那根料能有东西让他弹出来.
现在有一个方案就是里装弹簧,弹簧前有挡块,在送料时,推头把料推进去,夹紧,加工完成,夹头松开,弹出料.

这样设计合理,还会几个问题,第一,能不能把送出来,第二,加工铜屑怎么排掉,是在加工时候就要排,这样方便下一次送料.这个不用冷却液的.
请各位帮忙想想~

网友:
看不太懂见笑了呵呵

网友A:
这样貌似不行,
1.铜管的轴向定位就没办法解决,在如果考弹簧力来实现的话那样就有震动。
2.弹簧前的那个块,也是一个不稳的状态,径向和轴向动没有办法解决,都会有震动。
考虑一下用气吹,调节好气流量,排削问题也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貌似不行,
1.铜管的轴向定位就没办法解决,在如果考弹簧力来实现的话那样就有震动。
2.弹簧前的那个 ...

1.定位的问题也是要考虑的.在推料的时候,是慢慢推的,然后锁紧.
2.弹簧的问题还有别的高见吗?

网友B:
弹簧前的块要做限位,当上料时压缩弹簧,使挡块压到限位处为止,此时进行加紧动作,保证每次装夹位置一致。
有一个问题可能 要考虑:由于是加工的铜管内孔,夹套内可能会残留铜屑,当夹套松开的时候夹套膨胀内孔变大,这时候内孔与挡块之间就会出现比较大的间隙,用气吹的话铜屑有可能会跑到这个间隙里,导致卡死影响使用。
可以考虑在挡块中间开吹气孔,等加工完从后面吹气吹出铜屑,吹完再上料,个人意见,供参考。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前的块要做限位,当上料时压缩弹簧,使挡块压到限位处为止,此时进行加紧动作,保证每次装夹位置一致。 ...

铜屑是个很大的问题,加工的次数是很多,有时是没人看着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观望各位高手对策

网友:
用个环状的带开口,进料定位压紧,完工松开推走

楼主:
环状带开口是怎么样的?有图吗?

网友:
这个需要图吗?可能我说的不明白,就是一个筒形,内径你的工件外径稍大点,轴向有切口,固定时候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C:
夹头的槽开得太少了,至少均匀的开6个。弹簧前面再设计一个零件推工件,还有可以在夹头上镂空几个大空来排屑。只要想得到,没有做不到,“动动脑筋!”(这是我们头和我儿子都经常用的4个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头的槽开得太少了,至少均匀的开6个。弹簧前面再设计一个零件推工件,还有可以在夹头上镂空几个大空来排屑 ...

怎样更合理,来张草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夹头出开个台阶口定位官料,如果官料壁厚的话,弹簧直接定在管壁端面,或者做个推块,与弹簧紧配与管动配将官料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