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设备图片专贴

楼主(2011-01-18):
初来此地,作个见面礼吧!
希望以后各位支持,多发一些冶金设备的照片,我们互相学习、讨论。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设备?设备用途,优缺点详细介绍点

网友A:
楼主大概是生产开卷/平整线的厂家,把其它配套的也都发上来,看看水平?你那个旋转接头用谁的?寿命怎么样?对中用谁的?
设备外观还可以,有些焊缝还要提高,哈哈,把卷筒的大图也发上来,太远了,看不清楚,

楼主:
楼上厉害:这张略显模糊的照片都能看出焊缝不好:(
我不是生产厂家的,互相学习吧!
再上一张,加上名称(应一楼的要求。至于功能嘛,就不必了吧。我上得都是一些常用的设备,机密的我也不敢上:()

网友:
哈哈,大虾,这种线还有什么保密的?做的家伙很多,江苏与河北都有大把的厂家做这些,
你这个皮带助卷的寿命怎么样啊?
从冷带的表面质量看,还行啊,

楼主:
哈哈
应楼上要求,发个旋转接头。

网友:
旋转接头这个价值不大,看不到什么?没法评论,哈哈,

网友:
照片拍糊了,此乃开卷机或者收卷机一台,有EPC系统,有润滑系统,

楼主:
楼上在行。欢迎光临!
同样一件设备,100个人有100个人的见地。本帖仅送有缘人。。。。。。

网友:
呵呵,开卷机或收卷机。

楼主:
上今天的图,凑足20字节

网友:
你那第一张图的卷取机,我看那减速机好像有点漏油吧,
是不是油封不好。

楼主:
楼上幽默,不带这样推销自己的油封的:(
明明电机还没装上吗,怎么会加油?
上今天的图

楼主:
祝大家春节好!兔年安康顺利!

网友:
单开卷,双卷取?
卷取机卷筒不大,508??是不是镀锡

网友(2011-02-20):
都是开卷机和收卷机的图片

网友(2011-04-07):
剪切速度、剪切力以及全部参数能一一做个介绍吗

网友:
第一个照片像是一台1450开卷机应该没有装配完,主电机没装,润滑油路也没完,涨缩油缸估计选的小了些,看涨缩缸的后盖如果油压调到10兆帕估计会把螺丝给打爆。第二台就是收卷机了,省下了拖头小卷当然好,上了9吨主轴就吃力了,皮带助卷用液压带动好是好,成本会大些。操作不当会缩短皮带寿命。

网友:
这个倒是个卷取机,还挺清楚

网友(2011-06-15):
引用 楼主:
初来此地,作个见面礼吧!
希望以后各位支持,多发一些冶金设备的照片,我们互相学习、讨论。

单悬臂液压涨缩卷筒式开卷机,带对中油缸、撵头辊。电机未装,功率有多大?

网友:
回转接头转速多少,如果不是很快,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好,不错!!!!多发点图片

网友(2011-10-12):
呵呵,是不是压延机呢

网友:
加一些连铸工艺的图片,供有兴趣的朋友了解

网友:
开卷机和卷取机!!
问楼主那个旋转接头做的太大了吧,除非卷取机有液压钳口的才会把选装接头做的比较大!!

网友:
开卷机的图我看了,电机在上面,拉杆做的很长,那个大齿轮应该没那么厚吧,设计的空隙太大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设计人员为了避免拆卸涨缩缸与电机干扰才把下面做的那么大!!现在新做的开卷机或者卷取机有很多是横向排列,避免了上述情况!!!

网友(2011-11-13):
这个应该是开卷机,这两年做这个的太多了,算不上什么机密的。

网友(2011-12-23):
长见识了,楼主继续多发点照片哈

网友:
设备做的不错嘛,哪家的

网友(2012-03-11):
有没有连铸设备的照片呢

网友:
没见过啊  头一次见识

网友(2012-05-10):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概是生产开卷/平整线的厂家,把其它配套的也都发上来,看看水平?你那个旋转接头用谁的?寿命怎么样? ...

你好:请问收卷机收的材料厚度怎么设定的,我们公司要改制一台收卷设备,要求收卷的铝箔厚度为0.3,这个怎么控制啊

网友(2012-10-29):
有没有助卷器详细点的照片,想请教一下,出口出夹送辊后的转向导板是两层的,上层没看清如何抬起

网友:
自循环润滑开卷或者是收卷机。

网友(2014-01-05):
是什么设备?

网友(2014-02-04):
楼主拍的照片是什么生产线啊?镀锡的吧,收卷没看到侧支撑,是只收小卷吗?收卷有两个,两个收卷前是个剪子吧?用的什么样的剪子呀?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分享个图片,希望能交个朋友!

网友(2014-07-15):
大型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