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电路中,数显表会影响采集到的电压值么?

楼主(2011-01-18):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数显表供电电源220V,传感器供电电源24V,传感器发出电流信号,4~20mA。在研华数据采集卡上焊接250Ω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成1~5V的电压值,同时,希望将这个电压值显示到数显表上,所以将采集卡通道上的电压信号同时交给数显表显示。

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采集的电压值不稳,波动非常厉害。

如果板卡端只连接传感器,而不连接数显表,用软件采集到的传感器的电压值就显示的比较正常。如下图

我想问问,确实是数显表干扰到数据采集了么?

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更换数显表的型号,换成电源电压为24V,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可能不行,你要找一个带信号输出的精显表,把传感器信号先送到数显表,然后通过数显表的信号输出接到数据采集卡,电流信号是不能被分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但现在这种方式是通过250Ω的电阻将电流信号已经转化成电压信号了,数显表的选型也是采用的电压型采集(而没有选用电流型)。

我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数显表供电电源220V,影响到采集的结果,对不?

网友:
跟电源关系不大,你的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被两个负载分流了,当然测不准,我们以前做过试验,跟你串不串电阻没有关系,串连连接可能会有效,但前提是你的传感器功率够不够大,而且要试了才知道,我没做过这样的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帮忙看看,我的设备的前期投资都已经完成了,能不能用下面的办法,投机取巧,亡羊补牢一把?

两个250Ω的电阻,一个给数显表,一个给板卡……

谢谢!!!

网友:
我个人感觉 传感器的特性 有很大的差异 别人输出的电流源是不是恒流源 我个人不清楚   你那个24V 供电是个怎么回事? 不是单独的两根线吗? 供电电源怎么和输出信号搞成回路了?  一般接线不是电源地和信号地要分开吗? 你还不如在做快调制电路板 可靠多了

网友:
结果怎么样你试一下就知道了,理论上可行,实际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个人觉的还是换个数显表最合适,不管你是测压力还是温度,都是有的带4-20MA信号输出的表的,如果你用的是进口的表。只要问经销商买一个扩展的模块就行了,国产的你问一下厂家可能也有。

网友:
把仪表和板卡串联起来应该可以 有兴趣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