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不锈钢小孔攻丝

楼主(2011-01-18):
316L的材质,通孔攻M2.5、基孔2.08  (0  +10)的内螺纹,各位有什么窍门没有?

网友:
不懂,难点在那里,材质么,

网友:
底孔打得尽量大些(在条件许可下),这种不绣钢伤刀,选择好一点的丝攻,最好低速机攻,加工牙油。钻孔时注意加工硬化,使攻丝不畅。丝攻最好选涂层(里面是高速钢的那种)。不知对否!

网友:
我也遇到这方面的难题,待高手解答。我的是M5的丝攻,用数控车攻,进没事,反转一退就断丝攻。

网友A:
首先丝锥要选择好点的  然后就是攻丝时在丝锥上刷点花生油

楼主:
谢谢各位。孔的深度4㎜,难点在于机攻弄不动,容易断丝攻。丝锥是高速钢的,因为量大所以想问个提高效率的窍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丝锥要选择好点的  然后就是攻丝时在丝锥上刷点花生油

嗯,我刷的豆油。效果好一些。但是因为小孔的底部翻卷出来的毛刺在工件的内壁,用小勾刀去毛刺也很麻烦,用小砂轮又会碰伤内壁,很头疼。谁有号法子吗?

网友:
电动磨头可以去的了吗 ???

网友B:
酱油 最好用 以前我好像提到过 即经济又实惠 你回去试一下 好用的话 给我加分

网友:
增加超声频振动传给丝锥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螺纹质量和减少工具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酱油 最好用 以前我好像提到过 即经济又实惠 你回去试一下 好用的话 给我加分

酱油是不错      我一般也用酱油

网友:
酱油对不锈钢效果不错,另外见香港师付用过一种不绣钢专用攻牙油,大陆不知有没有

楼主:
好,我会试试用酱油。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机攻??????????
我一般就手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