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遇到一个项目,谁能做?

楼主(2011-01-18):
我是做组合秤的,前段时间请教过问题,大家都很热心,非常感谢。

现在我遇到一个项目,大致是这样的:

客户要称重鸡米(碎鸡肉),重量是12g+-1g,速度在70包/分钟左右。袋宽是65mm,袋长是95mm,要求四边封,最好可以抽真空。现在有两个问题:1、鸡米有油,会粘组合秤和立式包装机成型器的下料管。
2、袋子太小,四边封不好封且没有抽真空(或速度太慢)。

请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图片就是一般的立式包装系统(提升机+组合秤+平台+包装机+成品输送机),我这边图片的格式不支持。

网友(点评):
搞jpg格式的图片上传就可以。编辑帖子--选图片的小标志,普通上传。

网友:
太古老的问题了,以前清华大学还有人玩这个,俺看了都笑,应该玩导弹,你可以这么玩

1 下料管要喷涂,食品级的四氟材料,最好的是杜邦的,深圳有喷这个的,别买了假的,因为要吃,

2  下料下到一个上面有锥形的筒里面,用活塞推一下,提活塞的时候,包装袋就可以抽真空,抽好,活塞出来,再进下一批料,还有用转位活塞的,俺看着比较复杂,你也可以用,

怎么现在玩这个的这么多?

网友(点评):
可能社会和行业对食品卫生和安全的要求高了,也有需求

网友A:
可以做成双列的,四边封袋子有点小不好装料,碎鸡肉,70包/分钟应该不太容易达到,简单抽下真空可以

楼主:
上将回复的办法,做成机器要多少钱啊?成本会不会高很多?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请问你的鸡米是均匀大小的块粒状?)可用卧式包装机,我司有类似的设备。

楼主:
鸡米还算均匀,但是要配我司的组合秤,枕式包装机不太好配啊,呵呵

楼主:
终于把照片上传上去了,整个系统大概就是这个样了。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为这个事犯过很大的难,社区里有相关的帖子。在食品机械版。
前面写了一大段,不知道为啥全掉了,。再写一遍。
楼主的难点与建议:
1.鸡米带油粘盒,
 这不是在料斗上做文章能解决的问题。建议你与客户沟通一下,能不能在包装以前,先将鸡米弄干,比如拌些干料,在包装封口之前做二次灌装,再加油进去。
2.包装机机型选择。如你所图示的立式包装机,无论是翻领的制袋器,还是象鼻式的,做四边封都有难度,建议你选给袋式的包装机(如图),或是水平式的。
3.速度70与抽真空,
给袋式的速度正常工作,也就是35-50左右,如果真空式要求的高的话可以有带二次封闭式抽真的机型 ,但是贵很多。如果真空度要求不高,用外置的抽一下,速度会更慢些。建议你还是分两台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断刀大侠的指点,可以考虑试一下。
至于鸡米粘下料管是因为油是鸡米本身的油(熟的)很难去掉,且很难说服客户愿这么大力气去做处理。
关于给袋式包装机和枕式包装机都考虑过,一个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做,还有就是,嘿嘿,枕式的不大好配我司的组合秤。
关于抽真空,客户要求不是很严,用排气海绵压的话,效果不太好,客户同意自己用手压式抽真空包装机,但速度又太慢。
我想给物料接触部分涂上铁氟龙,但物料太轻,不知道作用怎么样。
唉!真头疼!!!
断刀大侠图上的组合秤是精威的吧,断刀大侠也在精威高就?

网友:
是用精威的,给袋包装机是韩国的。

楼主:
希望大家多帮忙想想好办法,这可是个大单啊,先谢谢大家!!!

网友:
除了抽真空做不到,其它的基本都能达到要求。
换个思路就可以了,这个不难的~!~~!!

楼主(2011-02-23):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考虑真空的话,这个系统下料和封口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还有就是速度,现在客户是手工的,不能人家买了机器速度还和手工一样吧。
请大侠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包装机?
物料重量是多少?上下误差是多少?

楼主:
包装机还没定下来,初步想用水平式的,但效果如何现在尚不知晓。
物料目标重量是:12g,误差是±2g,这个精度要求是很低的了。
我们称重是没问题,就是粘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量是12g,精度是±1g,不好意思,刚打错了

网友:
这个是不好做呀不好做就别做这个生意了吗

网友(2011-07-09):
这可是个大单啊?  我可以解决问题。不知是多大的单,多少钱市场可以接受。联系:hbhb59@126.com

网友:
这种立式,多头称量!市场前景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种方法能达到70包/分?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是行家啊,其实国内的水平10头秤很难达到70吧,只是理论状态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的见解,还要抽真空,70包/min,不可能的事情吧

网友:
都是行家,路过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2011-08-08):
机器做的不错。
不过包装这产品有些大才小用吧?

网友(2011-12-30):
不知道现在做出来效果怎么样啊楼主应该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双列的,四边封袋子有点小不好装料,碎鸡肉,70包/分钟应该不太容易达到,简单抽下真空可以

同意这位大侠的观点,真空要想达到70包/分,不行。排气还行。不一定要真空包装吧,排气,袋子中放些油,这样更好。这样的包装机很好解决,速度也快。但要求包装薄膜要好,包装机最后是分切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