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深度怎么测量呢?

楼主(2011-01-18):
两个孔,一个深8,一个深5,5的,深度 8的孔怎么测量?

网友:
你是要测孔深还是孔径?

网友:
应该是深,卡尺不行吗

网友:
相贯孔...测量什么尺寸

网友:
明明是5当然可以用卡尺;8直接用卡尺定位不容易,可以在端面加个过渡的东西间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个好办法  我对测量不懂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深度尺就可以了,

网友B:
1加工一根与孔深5mm的孔相配的圆柱销。配合间隙0.01-0.02mm为宜。
2把该销安装。
3用深度千分尺检测8mm深的孔深。
其检测误差不会大于0.02m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个如图所示的量具吧

网友:
量大才可以做量具的

网友:
10#的可以是可以,不过百分表要固定,太麻烦了,还是用深度尺量比较方便,精度完全可以满足上面标注的0到+0.1。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呀,用紧定螺钉顶紧呀

网友:
在端面加个过渡的东西间接测量

网友:
深度游标卡尺就行啦!

网友:
测深度  深度尺 应该是行的 吧

网友:
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0.1的公差这有啥可讨论的啊!深度尺测量绰绰有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女朋友想吃烤麻雀,于是你扛着导弹就出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   我是想一打一大片

网友:
深度有什么好测的。
都 没看懂楼主意思,应该直径测量不方便,一般的内径千分尺对于浅止口的测量有深度要求的,太浅测量头卡不上去的。
建议做个卡板。

网友:
不是吧!要测直径啊!磨光滑个塞规就成!
据说老师傅用卡钳也能控制!

网友:
个人认为深度游标卡尺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我觉得测量深度的话深度尺就可以满足了,直径的话塞规比较好一些(当然若是仅做几件就没必要耗费了)

网友:
使用三轴坐标最好测

网友:
用深度游标卡尺就可以测量的,精度又不高。套类零件的止口,在 我们这,加工时经常遇到。

网友:
用内径千分尺,或用塞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加工一根与孔深5mm的孔相配的圆柱销。配合间隙0.01-0.02mm为宜。
2把该销安装。
3用深度千分尺检测8mm深 ...

好办法,。很有实践,也很有办法

网友:
高手啊,真多,,,,,,

网友(2014-07-12):
深度千分表,测针换成细针,贴着边缘测,

网友(2014-08-22):
其实这种台阶的,用高度尺也是可以量的
把工件放台板上面,先用高度尺量出工件的总高,然后再用高度尺量出那个台阶的高度,然后两者相减,就是台阶的深度,当然,这样要求高度尺量时,对测量误差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