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互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8):
前几天遇到这么个情况,希望有高手来给我解疑:有个液压单机的泵坏了,泵是25SCY14-B,是个手动变量泵,我用25PCY14-B(恒压变量泵)来代替,发现没有流量输出,今天将这个变量泵用到别的系统中,运行十分正常,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25PCY14-B(恒压变量泵)是带压力补偿器的变量泵,在该系统中其输出压力可能高到补偿器的设定最大压力,这时流量会急剧减小,近似于零,所以会没有看到流量输出。而用在其它系统中,其输出压力肯定没有达到其设定的最大压力,所以运行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当泵的压力达到某一数值时,偏心量接近零(微小偏心量所排出的流量只够补偿内泄漏),泵的输出流量为零。此时泵的压力Pc称为泵的极限工作压力。当反馈力等于弹簧力时,称为泵的限定工作压力。

网友:
您的系统压力高于恒压泵的恒压设定值了,调高泵上的设定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当时我调定溢流阀的压力,从零调至最大,情况相同,并且压力表始终显示无压力,后来换了手动变量泵,一切正常,将恒压变量泵换到另外类型的单机上,运行也是正常的,

网友:
疑惑,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