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用油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1-01-18):
最近我们单位买了一台新机械手,用的伺服阀是射流管式伺服阀,用的液压油是46#抗磨液压油,而我们以前的机械手也用的是射流管式伺服阀用的液压油却是32#汽轮机油。
我想问一下: 伺服阀用油用有什么标准,对粘度等有什么要求。可不可以使用46#抗磨液压油?

网友:
46#抗磨液压油是液压系统里用的,32#汽轮机油属于润滑油其抗氧化性较好一般用于轴承齿轮等润滑。

网友:
32#抗磨液压油,46#抗磨液压油,32#汽轮机油这几种油是常用的伺服阀用油,用那一种油要根据使用环境(包括环境温度,湿度,开式或封闭,冷却条件,使用维护条件等)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