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普通车床上深孔加工技术

楼主(2011-01-18):
浅谈普通车床上深孔加工技术,

网友:
学习学习,不断学习,谢楼上

网友:
正想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下来看看

网友:
和专业的深孔钻床相比不知道有什么大的区别吗?我是做深孔钻销售的 ,有时间可以聊一下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呢,谢谢楼主

网友(2012-03-01):
我还以为是车床改枪钻呢

网友:
顶贴赚声望再下载~~~~~~~~~

网友:
先顶以后再看,现在看不了

网友:
深孔加工是机械加工中的一道难题,尤其是细长孔的加工,难
点在于刀具细长,刚度差,强度低,易引起刀具偏斜,且散热困难,
排屑不易,经常会产生直径变大,出现锥形等现象,从而达不到加
工质量的要求。因此,在没有深孔加工的专用设备下,用普通设备
加工深孔、 细长孔,刀具和夹具的设计非常重要。通过对车工单件
小批量日常生产中,偶尔会遇到的一些精度要求较高的深孔、 细长
孔的加工,分析了其加工的技术难点,并设计了行之有效的简易浮
动绞刀,从而使缺乏深孔、 细长孔加工专业设备的小型加工企业和
个体加工户对深孔、 细长孔的加工问题得以完满解决,对小型加工
企业和个体加工户有较高的推广意义。
1 深孔 细长孔加工方法 打中心孔—钻孔—扩孔—铰孔
深孔加工是指孔深与直径之比 L/d≥5的孔。 现代对深孔的加
工,主要采用专用的设备和特制辅助工装来加工。其特点是效率
高、 质量好、 劳动强度低。但对于一些中小型的加工企业及个体加
工户来说,一般都不具备上述设备,因此只能因地制宜,因陋而简,
在普通机床上,采用简易的工装对深细长孔进行加工。如图 1 所
示,加工一尺寸精度为 φ12H7,圆柱度长度为 115 mm 的细长孔,
因孔壁较薄,直接用 φ11.8 mm 或 φ11.9 mm 的钻头钻孔,一次切
削产生的热量大,没有足够的时间消除热变形带来的加工误差及
钻削后留在孔壁表层上残余应力产生的加工误差,一次钻削加工
出来的孔壁粗糙度也较大,不宜直接用来进行精铰孔加工。因此,
为了减少热变形和残余应力对精加工的影响,应采取多次扩孔加
充分浇注冷却液的方法减少粗加工留下的加工误差,以提高后续
加工精度。加工工序如表 1所示。

网友:
2 钻头的刃磨要求
对图 1 齿轮定位套的加工,由于尺寸精度要求较高,所以钻头
的刃磨非常重要,尤其是最后一次扩孔钻头的刃磨,钻头磨得好不
好直接影响着最后铰孔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因此,对这支扩
孔钻头的刃磨要作特殊的处理,即改进钻头的几何参数。 一是在两
主切削刃上修磨出第二锋角,一般不超过 75°,并在外缘刀尖角处
研磨出两边 R0.2~0.5的圆弧过度刃,粗糙度达 Ra0.4以下,且两个
过度刃相互对称,高度一致,以增大刀尖外缘处的强度和耐磨度,
改善散热条件,减少孔壁的残留面积高度。二是将前端棱边磨窄,
只保留 0.1~0.2 mm 的宽度,修磨长度为 4~5 mm,以减少棱边与
孔壁的摩擦。三是修磨副切削刃、 前刀面和后刀面,要求用 320#以
上油石研磨,最好400#以上,研磨各部位光洁度达到Ra0.4~Ra0.2 m。
各支钻头的几何参数如图 2所示。

网友:
3.1 浮动铰刀的设计
实践证明,扩孔有纠正位置精度的能力,而铰刀铰孔只能保证
尺寸、形状精度和减少孔的表面粗糙度,但不能纠正孔的位置精
度,有时,由于机床的振动,甚至铰出的孔会变椭圆。 当孔的尺寸精
度、 形状精度要求比较高,表面粗糙度要求又比较小时,往往还要
再安排一次手铰加工。图 1 中,定位孔的圆柱度要求很高,为避免
常规机用铰孔容易铰出椭圆孔的现象,可预先设计具有自动定心
功能的浮动铰刀,如图3所示。 选用 φ12H7的直柄机用铰刀,为让
铰刀起到浮动的作用,再设计一辅助夹具,辅助夹具的安装孔要比
铰刀的夹持柄部大 2~3 mm,然后将铰刀套在辅助夹具的安装孔
上,用 4~5 mm 钻头将安装孔连铰刀柄一起钻出一个定位孔,然
后用圆柱销将铰刀安装的辅助夹具上即可得到简易的浮动铰刀。
为提高铰刀铰削时的刚性和夹紧力,浮动铰刀的辅助装置最好采
用莫氏 5的钻夹头装夹。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
正想啊 没威望啊  怎么办

网友:
学习一下,但目前设计时我们会尽量避免深孔加工。

网友(2013-10-31):
深孔加工的确有难度,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
没有积分啊

网友:
书上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