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在了螺纹孔里,怎么办?

楼主(2011-01-18):
孔径6mm,在车架上,车架比较大,不便加工。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堆焊个螺母,拧出来.

网友:
发图来,办法总是可以想出来的。。。

楼主:
孔太小了,不好焊螺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冲子直接将丝锥冲碎,然后用带磁的划针取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明天试试

网友:
螺旋丝锥有配套的工具,具体名称忘了,市场上就有

网友:
我公司都是用銅棒用放電加工方式將它擊碎再重新攻絲

网友:
可参考一下我以前发过的一个帖子(10楼,图在40楼),看看是否可行。
呵呵,我也没有实践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08419&extra=&page=1

网友:
不要敲击,会把牙弄坏的。拿钨钢铣刀钻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好像看过一本书上有写,用2根细钢丝插到孔里,然后夹住钢丝后端反拧,就可以了

不过我没试过,没有机会试。。。

网友:
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加热工件应该可以拿出来的。

楼主:
由于公司条件有限只能不用那个空了,非常感谢大家,那些方法让我学会了不少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就能取出来

网友:
采用焊个螺母,把他旋出来。

网友:
晕    用东西可以慢慢敲出来的    哪东西翠性很大的    我见过有些工厂里攻牙的时候断在孔里   都是用敲得

网友:
电火花;用冲子敲碎;或者现在市场上有专门取断丝锥的工具。

网友:
有专门的取断丝锥机的,就是电火花!

网友:
你的螺纹孔,是通孔还是盲孔,问题要说清楚,通孔是很好解决,盲孔麻烦点。

网友:
通孔线切割  盲孔打孔机

网友:
我们那一般断丝锥都把孔敲烂,然后补一个更大的螺丝,重新打孔攻牙。挺快的这办法,就是不知道你那东西是否可以补一个螺丝!没有图!

网友(2011-08-04):
电脉冲就是贵了点可以考虑下的

网友:
还是把它敲碎,然后拨出来比较简单靠谱

网友:
市面上有便携式的火花机,专门用于取断丝锥,断钻头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弄一个。

网友:
有一种便携式电火花机专门是打丝锥的

网友:
有一种丝锥取出器,上面有三个爪,可以伸入丝锥的空隙中,将其拧出来,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用丝锥取出器,很方便的9 n( \5 n4 s/ M& }. H

网友:
有没有一种工具 可以直接插在丝攻的排屑槽里 把他给拧出来鸭

网友:
最好的办法电火花!

网友:
俺们是一圈一圈慢慢敲出来的。

网友:
好像有个专门取断的丝锥的工具,市场上应该有的

网友:
前天刚用丝锥取出器试过M6的,不行,可能工具不合格吧,还没怎么用力三个爪就断了,爪太脆了,比丝攻还脆,还说是品牌!最后还是敲打出来

网友:
直接用乙炔焰吹掉

网友:
这个贴子社区以前有人问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19&extra=&highlight=%CB%BF%D7%B6%B6%CF%C1%CB&page=1   见10楼的答案

网友:
用螺纹取出器,市场上有卖这种设备,就几百块钱。螺纹不会被破坏,我们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好多种办法啊,不过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好把照片发上来看下,我以前干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