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哪里的好?我需要加工钢管

楼主(2011-01-18):
我需要加工钢管,直径最大的60mm,需要加工内螺纹或外螺纹,批量,长度我需要按尺寸切断,最长约300mm吧,有自动上料的最好。

网友:
浙江台州货。。。。。

楼主:
能具体是哪家公司吗,谢谢

网友(2011-02-17):
浙江 台州?海德曼?我觉得那做40MM以下的小工件是没得说的

网友(2011-09-28):
北京海普瑞森,有自动加工管的,可以端面加工,倒角加工……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带有自动上下料,好几种形式可以加工不同精度要求的管,具体可以打电话联系

网友:
深圳市华汇联合数控技术的日本泷泽车床很不错

网友:
自动上料的,主轴转速不能太快哦

网友:
楼主,我们公司的车床(台湾的)可以做到,还可以两端同时加工的。这样效率高。

网友:
有数控管螺纹车床,不过是大号的,总感觉技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