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别潜水,帮我解决下这个平面机构

楼主(2011-01-18):
我想知道这两块板式怎么原理来保证两个靠尺之间的夹角是90度,我觉得应该还有个微调但是我理解不了,希望能给个草图

网友:
因为你是用来刻这种字体的,要求不高,90度有点偏差也没有关系,加工靠板的时候要做好定位,用的时候定位面贴合就达到90度了,因为不是用来做精密的东西,楼主不用太较真的,正负个几十分没大关系的

网友:
难道你没有看出下面那块板的前后侧面当作导向和定位的基准面了吗?这样靠上下两个零件配合和各自的平行度和垂直度来保证90度夹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