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根直径30mm左右的铝合金棒折弯90°,想知道最小的弯曲半径是多少?

楼主(2011-01-18):
做模型有个零件想这样做.

或者把合金棒中间钻空,压扁后再弯曲,是不是会更容易弯,半径更小?

网友:
弯曲半径的大小 根据材质(铝合金根据型号特性也不一样)和工艺不同可弯曲的半径也不同  铝合金熔点低个人就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