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材料叫什么名字,性能如何?

楼主(2011-01-18):
图中黄色的板材是什么材质。机械性能怎么样,一般的都是什么规格,价格是多少,密度是多少,谢谢。QQ125894090

楼主:
我觉得是绝缘板,不象是胶木板。

网友:
胶木绝缘板,
呵呵

网友A:
环氧树脂板(绝缘板)。价格在10-30/KG左右。最大面积和木芯板差不多。(2440X1220)

网友:
5#正解~    各种小治具首选板材。绝缘性能高、结构强度大、抗腐蚀!

网友:
是否是
环氧酚醛层压玻璃布板?
硬度、强度、刚度都不错。

网友:
环氧板
就是玻璃钢材料

网友:
只能当板用,开孔开槽的可以,不能立体加工

网友:
通俗的说发式黄色纤维板5 g; z7 w6 W4 f

楼主:
应该是叫叫聚四氟。

网友:
环氧树脂板(绝缘板)。价格在10-30/KG左右。最大面积和木芯板差不多

网友:
见到过类似的,不过还没有研究这到底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环氧玻纤板,酚醛层压玻纤板

网友(2011-02-21):
不论是环氧   酚醛   还是 聚酯  加玻纤热固制成的玻璃钢板。根据使用环境和具体要求来使用不同的树脂满足要求 降低成本。价位一般在10--30元每KG。就图中使用情况,我看10元的不饱和聚酯玻璃钢板材就可以。

网友:
受教!各位大虾多多指教,新人报道,挣点MM

网友(2011-03-28):
哇塞 这个论坛真的很好  很遗憾大学的时候没有到论坛学习过  不过现在刚刚毕业 也不晚 会多来学学各位的经验

网友:
环氧酚醛层压玻璃布板

网友(2011-05-13):
这种是环氧树脂+玻璃纤维的层压板。
不过现在市场的都加了很多填料和废料,之前我公司也在市场上找了很多这种材料,但性能都很差。后面没办法,只能自己做附胶品后进行层压,耐温度在350度左右,机械强度高,机械加工性能好,贴合性好,绝缘,隔热,耐磨损
我公司是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我是李健18915780501,如果你需要高性能的特种树脂层压板,请联系我。
公司网址是www.leadlite.cn,网上主要是介绍酚醛树脂层压板的,耐高温600-800度,耐磨损
环氧树脂层压板还没添进去。

网友(2011-07-31):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板(绝缘板)。价格在10-30/KG左右。最大面积和木芯板差不多。(2440X1220)

我也觉得是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