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焊条跟工件连在一起?

楼主(2011-01-19):
我是焊接外行,但是有些小东西也能焊焊,请问内行前辈,我有时间焊接时为什么总是焊条跟工件连在一起呢,是电流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焊条粘接工件是你焊的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
焊接电流要不小了,要不就是引弧后,速度慢了,碱性焊条也容易粘

网友:
zgguofeng的答复就较全面了

网友:
和电焊机的空载电流过小也有关系。

网友:
碱性焊条的引弧采用插划法,就是像划火柴一样引弧。然后抬起一个合适的高度保持焊条与工件的距离,过小容易粘,过大容易熄弧。

楼主:
各位前辈,谢谢你们了!

网友(2011-02-21):
很明确你用的电流小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流小了,但你既然能点点,这个问题英爱知道啊,
焊接时要是焊条和工件粘在一起那你把焊条在地线上磨磨,。要是用碱性焊条要用磨插起火的

网友:
碱性焊条的引弧采用插划法

网友:
第一是电流有点小,第二个是起弧角度有太大,第三运条速度太慢

网友(2011-03-26):
楼上各位都讲到了,很有道理。LZ自己去悟吧。

网友:
焊接电流要不小了,要不就是引弧后,速度慢了,碱性焊条、不锈钢焊条也容易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