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32a磨床砂轮使用多久需要更换?

楼主(2011-01-19):
m1432a磨床砂轮 使用多久 也就是磨损剩多少才更换啊 ?求教了
我都快成万能工了, 什么设备都要使用它。

网友:
呵呵,砂轮上都标有线速度范围的,不过我们单位都是用到不能用了为止(就是用到砂轮和工件接触不到就换)

网友:
磨床设计的砂轮一般为20%的利用率,即用到原始直径的80%,但对于14系列的可能还要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