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更换标准?

楼主(2011-01-19):
公司现在用的是美孚DTE26抗磨液压油,24h生产 系统压力11MPa
前几天发生电磁阀阀芯动作不灵活(博世力士乐),代理商确认为液压油脏 现公司内有一滤油小车 大约半年过滤一次
请教一下,液压油更换废弃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液压油在使用中产生的杂质用肉眼几乎不能分辨,所以在运行4000小时后应该去检测一下油质是否符合要求。如果杂质3微米左右居多就应该更换了。嫌麻烦你半年就换一次油,清洗油箱和管路,毕竟博世力士乐的阀还是比较昂贵的,生产也是不能耽搁的,要不麻烦会不断的,你也会很劳累的。

网友:
主要是清洁度和粘度,建议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测下油,和设计的标准比较下……

网友(2011-02-19):
对,这个太烦人了,我们就有个客户,他不换液压油,导致油管有堵塞现象,

网友:
设计的时候最好搞一个精滤装在系统上,经常更换或清洁滤芯就行了。当然了平时使用时系统补油等操作规范,不能让外界的杂志进入系统。正常情况下液压油不变色,不变味没必要更换。

网友:
你应该每月化验一次油品清洁度,来掌握油品污染趋势

网友:
如果长期生产一般滤油小车应至少一天过滤一次,并且3-4个月化验一次。

网友(2011-05-27):
滤油小车过滤基本没用的,滤油小车里面的过滤网就是一个纸质的过滤网,几乎没有什么精度,导致阀门故障等因素很多都是因为小颗粒杂质多了导致的,还会导致磨损等因素,你可以采用高精度的滤油机,液压油专用的,过滤精度高,还可以脱水,去掉次微米级杂质,这样可以保证液压油使用寿命在五年以上,
分析一下润滑油的质量指标:

1、粘度: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不用考虑,几乎所有的注塑厂家换下来的油粘度都是合格的,5-8年是不会改变的。

2、杂质多啦,特别是那些超微颗粒杂质,悬浮在润滑油中,让润滑油感觉脏啦,而且超多,这是一大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后面我们讨论

3、水分:也是一大问题,比杂质的问题更大,有乳化的部分,有游离水部分,后面讨论

4、偏酸性:会腐蚀密封圈等等,难解决,但是可以预防,只要保证润滑油平时使用的温度在50度以下,没有水分,基本可以避免

4、倾点、凝点、闪电:基本在注塑压铸等设备用油来说,不用过多考虑。

5、添加剂:无非是抗磨添加剂、抗氧化剂、抗起泡剂、抗乳化剂等等,一般来说添加剂会不断损耗,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至少可以使用5-8年以上。

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吧,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分析得出,只要能去除超微杂质,乳化,水分,油品都可以继续使用到5-8年。

网友:
主要看油质是否乳化,杂质应该说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油温也不能过高,半年检查一次。

网友:
作为企业生产方来说,24小时制,油质的好坏决定了生产是否连续性。因此,环境的好坏也会给油质造成一定的问题!只要油质没有乳化,杂质不超标都可使用。用精过滤机每二三个月过滤一次,一年送检一次。

网友:
高压出口增加高压过滤器,油脏会报警.

网友:
液压系统可以考虑打循环的方式消除系统的杂质。我单位的液压侍服系统就定期打循环。更换滤芯。但是具体评判标准。应该是2楼10楼的靠谱。

网友:
我们都用68号吧················

网友:
半年就得换,这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请问:乳化怎么预防或消除?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