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体内能不能直接修改两个零件?

楼主(2011-01-19):
就像图中那样的!在中间拉伸一个方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
SW我不熟,你可以试一试,在装配体环境中直接点“新建草图”,然后点那个端面,剩下的就跟零件环境中一样了。

网友:
用装配体特征中的切除拉伸特征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在装配体内再打开那一个单独零件还是没有修改来涡!???就是说没有关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单个零件那修改过的零件装配体内就会变!可是在装配体内修改两个就不会变了!

网友:
从09版开始,在装配体中作切除拉伸可以把特征传播到零件上去。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用切除拉伸特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传播?~!??????????

网友:
你使用该装配体特征时就可以看到propertymanager上的最下边的特征范围有,别说看不到啊。

网友:
问一下,为何要这样做呢?也就是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样子,所以建议在零件图里修改

网友:
把特征范围选项下的"将特征传播到零件"勾上就可以了,可以让系统自动选择需要增加特征的零件,也可以自己手动选。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本身之下传播!思考太少了!真、、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