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配件批发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楼主(2011-01-19):
各位朋友,机床配件批发最大的地方在哪里?谢谢。是在那个省的什么地方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 现在卖配件经常被骗

网友:
你要的是哪方面的配件啊 这个范围很大啊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这样专业的地点,一般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销售店面,其实大批量的都在厂家,主要配件供应都有,进口的只能找代理商,如果是液压泵一类的话,按品牌国内好多都有销售。上海地区国外的代理商比较多。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各种配件的集散地,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地方

网友:
我的了解:
现在机床即使类似甚至相同型号,好多配件也随着改进和功能的微调而不同,机床的批量也不会很大。所以大多数配件是通过原产厂家来采购的,机床功能部件也直接找相应专业厂。象普通机床之类,在大厂所在城市其配件相对集中一些。

网友(2011-02-21):
本人在上海见到比较多比较全。

楼主(2012-04-20):
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车床类的配件

网友:
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机床配件的集散地,省会城市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