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CAD快捷鍵的表格嗎?

楼主(2011-01-19):
想學CAD<,尋求一張完整的CAD快捷鍵表格,有的請發一下給我,謝謝!

网友A:
L=直线;
PL=多段线;
U回车=Ctrl+z=后退;
D=修改,调整;
REC=矩形;
C=圆;
TR=修剪;
O=偏移;
XL=放射线;
X=分解;
CO=复制;
M=移动;
MI=镜像;
EL=椭圆;
BR=打断;
POL=多边形;
LEN=拉长;
S=拉伸;
ME=等分;
E=删除;
E回车ALL回车=全部删除;
AR=阵列;
RO=旋转;
SC=比例缩放;
END=端点;
MID=中点;
PER=垂足;
INT=交足;
CEN=圆心;
QUA=象限点;
TAN=切点;
SPL=曲线;
DIV=块等分;
PE=编辑多边线;
NOD=节点;
F=圆角;
CHA=倒角;
ST=文字样式;
DT=单行文字;
T=多行文字;
ED=编辑文字;
A=弧;
H =填充;
HE=编辑填充;
B=创建临时图块;
W=创建永久图块;
I=插入图块;
LA=图层;
MA=吸管加喷枪;
() PAR=平行线;
FRO=正交偏移捕捉;
PO=创建点;
SKETCH=徒手画线;
DO=圆环;
RAY=射线;
AL=对齐;
REG=面域;
AA=求面积周长;
SU=减集;
UNI=加集;
IN=交集;
BO=提取轮廓;
REV=二维旋转成三维;
EXT=拉伸;
UCS=三维坐标;
ROTATE3D=三维旋转;
MIRROR3D=三维镜像;
3A=三维阵列;
SURFTAB=曲面网格;
TXTEXP=分解文字;
CTRL+P=打印;
(一)字母类 1、对象特性 ADC, *ADCENTER(设计中心“Ctrl+2”)
CH, MO *PROPERTIES(修改特性“Ctrl+1”)
MA, *MATCHPROP(属性匹配)
ST, *STYLE(文字样式)
COL, *COLOR(设置颜色)
LA, *LAYER(图层操作)
LT, *LINETYPE(线形)
LTS, *LTSCALE(线形比例)
LW, *LWEIGHT (线宽)
UN, *UNITS(图形单位)
ATT, *ATTDEF(属性定义)
ATE, *ATTEDIT(编辑属性)
BO, *BOUNDARY(边界创建,包括创建闭合多段线和面域)
AL, *ALIGN(对齐)
EXIT, *QUIT(退出)
EXP, *EXPORT(输出其它格式文件)
IMP, *IMPORT(输入文件)
OP,PR *OPTIONS(自定义CAD设置)
PRINT, *PLOT(打印)
PU, *PURGE(清除垃圾)
R, *REDRAW(重新生成)
REN, *RENAME(重命名)
SN, *SNAP(捕捉栅格)
DS, *DSETTINGS(设置极轴追踪)
OS, *OSNAP(设置捕捉模式)
PRE, *PREVIEW(打印预览)
TO, *TOOLBAR(工具栏)
V, *VIEW(命名视图)
AA, *AREA(面积)
DI, *DIST(距离)
LI, *LIST(显示图形数据信息)
2、绘图命令: PO, *POINT(点)
L, *LINE(直线)
XL, *XLINE(射线)
PL, *PLINE(多段线)
ML, *MLINE(多线)
SPL, *SPLINE(样条曲线)
POL, *POLYGON(正多边形)
REC, *RECTANGLE(矩形)
C, *CIRCLE(圆)
A, *ARC(圆弧)
DO, *DONUT(圆环)
EL, *ELLIPSE(椭圆)
REG, *REGION(面域)
MT, *MTEXT(多行文本)
T, *MTEXT(多行文本)
B, *BLOCK(块定义)
I, *INSERT(插入块)
W, *WBLOCK(定义块文件)
DIV, *DIVIDE(等分)
H, *BHATCH(填充)
3、修改命令: CO, *COPY(复制)
MI, *MIRROR(镜像)
AR, *ARRAY(阵列)
O, *OFFSET(偏移)
RO, *ROTATE(旋转)
M, *MOVE(移动)
E, DEL键 *ERASE(删除)
X, *EXPLODE(分解)
TR, *TRIM(修剪)
EX, *EXTEND(延伸)
S, *STRETCH(拉伸)
LEN, *LENGTHEN(直线拉长)
SC, *SCALE(比例缩放)
BR, *BREAK(打断)
CHA, *CHAMFER(倒角)
F, *FILLET(倒圆角)
PE, *PEDIT(多段线编辑)
ED, *DDEDIT(修改文本)
4、视窗缩放: P, *PAN(平移)
5、尺寸标注: DLI, *DIMLINEAR(直线标注)
DAL, *DIMALIGNED(对齐标注)
DRA, *DIMRADIUS(半径标注)
DDI, *DIMDIAMETER(直径标注)
DAN, *DIMANGULAR(角度标注)
DCE, *DIMCENTER(中心标注)
DOR, *DIMORDINATE(点标注)
TOL, *TOLERANCE(标注形位公差)
LE, *QLEADER(快速引出标注)
DBA, *DIMBASELINE(基线标注)
DCO, *DIMCONTINUE(连续标注)
D, *DIMSTYLE(标注样式)
DED, *DIMEDIT(编辑标注)
DOV, *DIMOVERRIDE(替换标注系统变量)
二)常用CTRL快捷键 【CTRL】+1 *PROPERTIES(修改特性)
【CTRL】+2 *ADCENTER(设计中心)
【CTRL】+O *OPEN(打开文件)
【CTRL】+N、M *NEW(新建文件)
【CTRL】+P *PRINT(打印文件)
【CTRL】+S *SAVE(保存文件)
【CTRL】+Z *UNDO(放弃)
【CTRL】+X *CUTCLIP(剪切)
【CTRL】+C *COPYCLIP(复制)
【CTRL】+V *PASTECLIP(粘贴)
【CTRL】+B *SNAP(栅格捕捉)
【CTRL】+F *OSNAP(对象捕捉)
【CTRL】+G *GRID(栅格)
【CTRL】+L *ORTHO(正交)
【CTRL】+W *(对象追踪)
【CTRL】+U *(极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全面了
谢谢!正急需呢!

网友:
顺便我也收藏一下!  我的不全面 啊!唉。。。。

楼主:
非常感謝,不錯的,我收藏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太全面了 支持了  谢谢 收藏了

网友:
我也收藏了,CAD还没有学呢。谢谢!

网友:
收藏啦,鼠标流变键盘流了

网友:
2楼强悍,不错收藏了

网友(2011-02-20):
非常感谢,我找了好久!

网友:
这个还用什么表格 ,软件里有啊,工具》自定义》编辑程序参数,全都有,还可以任意改

网友:
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找它好久了

网友:
CAD里面结构参数自定义里面似乎都有吧  熟悉下CAD就知道了

网友(2022-11-29):
2楼的全了,收藏了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A:
L=直线;
PL=多段线;
U回车=Ctrl+z=后退;

这个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