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圆柱面上添加文字?

楼主(2011-01-19):
我画了一个带刻度的手柄,在圆柱面上应该有刻度线和刻度指示,但不知该如何把文字添加到圆柱面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选择一个面写上文字,然后点包覆命令

网友:
包覆命令!!!了解一下包覆!!

网友:
包覆啊!楼主是自学成才的吗?

网友:
有高手解答一下吗,如果刻度是0到9,如何将这10个数字等分的刻在一已知直径的圆周上?

网友:
那位高手 可以说详细一点 包覆????

网友:
在基准面上画条直线,在直线上写上你想写的字,退出早图,然后再点一下草图,再点击包覆命令,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右击你要画刻度的圆柱面-草图绘制-点选圆柱外圆-转化实体引用-等距偏移-草图绘制-文本-写你要的数字-在上方的曲线中选刚才等距偏移的圆-删除该圆-拉伸切除

网友:
这个就一个包覆命令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做的就学习一下包覆命令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说白了就是画一周长相同长度的直线,等分刻度后标注数字,再包覆。

网友:
草图,拉伸,建基准面,草图,文字,包覆完成

网友:
有高手解答一下吗,如果刻度是0到9,如何将这10个数字等分的刻在一已知直径的圆周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等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点两端对齐。.....

网友:
学会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了解了 多谢大侠学习! 但是能不能向时钟那个样子的呢!

网友(2011-02-23):
很好的,谢谢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吗?
右击你要画刻度的圆柱面-草图绘制-点选圆柱外圆-转化实体引用-等距偏移-草图绘制-文本-写你要 ...

怎么让文字在等距那个圆上均匀分布?也就是怎么定义文字间距,或者有其他命令让文本自动等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