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麻花钻磨成圆锥形锪孔钻?

楼主(2011-01-19):
怎样用麻花钻磨成圆锥形锪孔钻??我磨的直抖动呀!!有那位大师知道如何磨呀??

网友:
钻头的顶角是120度,把顶角磨成相应的角度就行了

网友:
锪钻是多刃的  麻花钻是两刃的   用麻花钻当然抖了    要不你就直接用麻花钻打  不要做引孔就不抖了

网友:
转速变到最慢就没事了

网友:
圆锥形锪孔钻??
什么样的?

网友:
麻花钻磨锪钻应该是常事,要点是刃口不能太锐利。
磨麻花钻,顶锥越小,刃口的前角越大,并且刃口线也变成了曲线。
应当把刃口的前面磨一下,把刃口拉直,让前角差不多为零的样子。
后角也不能磨大,但磨小了后面又会擦孔无法切削。我磨的时候,一般把修过前角的刃口放平,把刃口后面磨出一条狭狭的0后角刃带。
这样磨出的锪钻就会很好用。

网友:
带个导向意思就是孔的直径是多少导向就磨多大 5-6mm长就可以  转速低一点 就没事了 要上工具麽来麽

楼主:
圆锥形锪孔,就象个‘Y“字形呀

网友:
锪多大的孔?可以在锪孔时在钻头和孔之间垫一块布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经验。

网友:
要点是刃口不能太锐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有的群钻前角就这样磨的

网友(2012-06-24):
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刀具厂家需要考虑做的
QQ460030198  我们帮你磨制

网友:
钻头的切削刃一定要正,然后修磨后角接近O度,再配合相应的低转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