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产品顶针断怎么办

楼主(2011-01-20):
大家好
图片为压铸模上的顶针断了  这顶针主要是产品出来后有两小孔 早上开模产品出来后那顶针也跟着一起拔下来了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那耳朵孔模具上作的是镶件吧?顶针断了换一根就是鸟。镶件断了,重新打火花再镶一个。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有用没。还有,图上没看到有断掉的顶针位。 拉回模厂,速度搞定

网友:
晕,
这事你们不用操心,
直接找供应商处理,是他们的问题就让他们给返修,
不是他们的问题给钱让他们修,很简单

网友:
模具零件损坏,还需要问“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送修咯。不管是内修或外修。

网友:
经常断还是偶尔断,经常断的话就要考虑模具结构和参数了

网友(2014-03-10):
这断的不是顶针,我看是镶上去,把模心拆出来换根就是了

网友:
如果断的两根是和模心一起的话,要穿两孔在线切割两孔镶两根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不要顶针?
产品需要孔的话可以考虑后制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