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焊接方法焊接的速度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1-01-20):
请教各位大侠,各种焊接方法焊接的速度是怎么算的啊,比如说焊一米长的焊缝(只讨论单道单层焊接),用各种焊接方法大概要多久时间啊。。。

网友:
看材料,看焊丝,看允许的最大线电流,看允许的变形,这个是一个综合问题,各厂有规范,你要针对一个东西说,
你找一个规范先读,读好了,大家可以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也许我没有讲清楚,其实我就是希望给位大侠就自己厂里的产品焊接情况进行举例说明。。

楼主:
各位大侠,哥哥姐姐们,谁能就自己熟悉产品的焊接情况,举点例子来回答以下关于焊接速度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