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直线和镜像的时候左下角不显示角度 ?

楼主(2011-01-20):
为什么画直线和镜像的时候左下角不显示角度 ???

网友:
你极轴有没有设起来啊?角度都对应吗?

网友:
你是说的下图这个吗?

把COORDS参数改为2,就可以显示距离和角度了
(COORDS =0时,是静态显示 ,COORDS=1时是坐标显示,COORDS=2时,是距离与角度显示)

网友:
也可以直接 点击 3# 图示的红色框,是按顺序切换 0、1、2 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05版的  参数在那里找到 ??

网友:
命令:COORDS
COORDS 的新值 <2>

网友:
没有开轴限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多谢关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