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捕捉不太灵了,为什么?

楼主(2011-01-20):
今天突然发现CAD的捕捉不太灵了,就是感觉吸不住似的,不知是为什么。先声明,不是我捕捉设置开的太多的问题。

网友:
关掉“捕捉”就OK了     下面那一排按钮   你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开捕捉,只开了对象捕捉,连极轴都没开,图形也很简单,就是捕捉不上,吸不住。如下图

网友:
是不是线所在的图层属于 非捕捉的,机械版的捕捉设置有图层过滤

网友:
CAD软件有问题,或是内存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用的是普通的,而且在哪个图层都哪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内存应该够,1G的,以前都好好的,就是我自己加过几个命令以后,就这样了,把加的名令删了,也不行。

网友:
栅格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今天突然发现CAD的捕捉不太灵了,就是感觉吸不住似的,不知是为什么。先声明,不是我捕捉设置开的太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我就没开删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经常遇到这问题,栅格无欲无故就变成了10,改为0.1就好了

网友(2018-05-17):
按照上面的大神们的做法操作,还是不行 重启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