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铝板45度折弯延展如何计算?

楼主(2011-01-20):
如图所示3mm铝板45度折弯延展如何计算?
成型3*30*30角片展开尺寸多少? 跟什么因素有关系?成型外R一般如何计算
请指教。

网友:
用PROE钣金模块模拟下试试呢?

网友:
54.9

网友:
这个和你先用的下模开口,上模R角都有关系,我算下来46.5应该差不多。
90度的话54.8,和上面huang说的基本相同。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块小料试下

楼主:
图上标注为R4,当把铝板折弯位置刨槽剩1.5mm时,R=2时延展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
雪子 本人计算也是6.7mm,不知您是怎么计算的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三厘的铝板的话,要压45度的话。最好能找个小料试试~因为铝板比较软选用不同的刀模会有不同的滑移的,出来的东西也会有误差的

网友:
按中心层展开不变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