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由电机驱动旋转式水泵的V带传动,请教

楼主(2011-01-20):
我现在做一个由电机驱动旋转式水泵的V带传动,我电机型号已经选好!带轮用键固定轴上!请问电机上是不是已经配好键?如果配好我怎么知道键的高度,怎么设计带轮的键槽?如果没有我倒是可以自己设计?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這應該要問賣電機的有無附鍵吧!!

网友:
电机上的键基本上是配好的,具体键的高度不一定的,你可以和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
是配好的,说明书上选型手册上都有

网友:
新电机上键都是配好的,键的高度可看电机说明书、查手册、实在不行用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
轻松联结 键h9 轴槽H9 毂槽D9
一般联结 键h9 轴槽N9 毂槽JS9
较紧联结 键h9 轴槽P9 毂槽P9

网友:
只要轴径确定,在中国符合国标的范围内(其他国家不知道,也许都符合ISO标准),所配合的键和键槽的大小都是确定的,只是公差和配合视情况而定,查一下标准就行了,另外是多大的功率那么电机的轴伸直径也是确定的了,都符合标准

网友:
国标的电机,看手册,键的规格是一定的。
带轮的选择要根据你传递的功率计算,一般用联组窄V带,传动效果比较好。带轮也是标准的,可以到带轮的生产厂买。
手册可以解决你的全部问题。计算也有。

网友:
自己看看电机的基座号,然后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型号选好了轴径也就确定了,轴和孔的键槽大小深度机械设计手册上都会有。一般电机生产商有资料手册的话上面也会详细的图册的

网友:
电机轴是固定的啊,一般轴直径是22,24,28,32,38,42,22是6个的键,24,28一般是8个的键,32,38一般是10个的键。键的厚度是固定的,根据安装需要吧,要是键厚了可以用砂轮机磨薄点,如果键槽深了键销不仅,可以用电焊把键补厚点在用砂轮机磨出楞。

网友:
国产电机上的键都是自带的,标准就国标的!经常用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