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个装置,选电机,求助

楼主(2011-01-20):
我在做一个装置,通过绳索把重物上升,30kg 速度 小于0.1米每秒,所以我选择了60w的单相电机,考虑到有时候重物会悬空滞留,所以采用了蜗杆减速机以自锁。
但是由于重物较小 我不知道能不能不需要自锁 采用齿轮减速 这样价格就便宜了 ,各位大侠谁知道啊。 还有啊,控制 正转,反转还有停车的开关一般五金商店能买到吗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仅仅依靠齿轮齿条结构是不能实现自锁的; 可以改为丝杆结构,或者带自锁功能的减速机如蜗轮传动、或者带制动器的电机。但成本前者比后两者低。
控制 正转,反转,停车的开关一般五金商店能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蜗杆减速机贵点 没有经费啊 有就不用这么愁了

网友:
电机60W有点小,最好选大一点。120W的电机和60W价格应该很接近。另外,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是高便是效率低,我的记得0。6左右。再加上其它的效率损耗,真正做功的只有30W左右。
30KG重物在由运动转变成静止的过程中,会有产生比较大的冲击载荷,是静载荷好几倍。另外升降过程中,你的电机最好能刹车,要买带刹车的电机。
60W        额定转矩 4.5Kg.cm
120W      额定转矩 9.8Kg.cm ,配小型齿轮减速箱 减速比30左右,出力是255.8Kg.cm,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价格:电机+小型齿轮减速箱+刹车,大约750元左右。
          不带刹车500左右

网友:
东西掉下来砸了脚再加自锁就有点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了 电动推杆 这个可以自锁还便宜

网友:
我对机械不懂,电气控制系统还知道点,你要买的这些,可以自己买来组装,也可以在卖配件的地方请他们帮你做好,现成的不一定有。

网友:
开关按钮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
4楼回答很详细。
换向买个开关就行了,五金商店会有,但小店不见得有。

网友:
完全可以自行设计搞出来的

网友(2011-02-19):
电机60W有点小.恐怕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负载这么小的蜗轮减速机并不贵啊,只是你选的电机功率就小了点了

网友:
我觉的  还是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 倒顺开关最稳

网友:
不太懂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吉林省动画学校吉林省动漫学院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

网友:
设计怎么有点像电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