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做个56军刺模型

楼主(2011-01-20):
哪位大侠给做个56军刺模型 ,因为想自己diy一把56军刺没有具体参数所以只好求助各位了就是下面这样的

楼主:
后面的把手可以简单一些不要那个接口

网友:
图片不够清晰,要多角度的图片应该有的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差不多吧是3棱的吗 好像不是UG画的吧  再把后面的把手弄一下 谢谢啦

楼主:
大侠们56军刺的图片网上很多哦 上班真的不太方便找

网友:
sw 画的吧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