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电机驱动2台负载是否可行?

楼主(2011-01-20):
传动

传动
我们一个新产品正在做方案,其传动部分我想做成附件中的型式。1台电机带动2台负载,电机输出轴上装皮带轮,驱动一台负载,然后再用联轴器联结驱动另一台负载。若用这种方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求证之。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这些人怎么连最基本的都忘了,系统消耗的功率仅取决于负载需要的功率和效率,而不是靠什么功率分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分配的,这样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就是2个电机的成本会低于一个电机,也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A:
个人建议可在电机的两边各用皮带轮装一个负载这样对电机轴的受力能平衡点.

网友B:
可以,但成本比单驱动要高,
1 首先,你负载的承受驱动能力增大了,因为电机大了,整体重量一定增加了,

2 两个负载还得进行载荷协调,要加控制系统,否则载荷无法匹配,除非是摩擦性单载荷,像以前的集中传动辊道,也经常坏,现在都是单传动的了。

很少见这么玩的,你师傅呢?那家伙该揍,假如俺在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可在电机的两边各用皮带轮装一个负载这样对电机轴的受力能平衡点.

2个负载的功率差别较大,电机若做成双输出轴时,两端的功率、转速和扭矩均相同。若按您说的会出现电机一端的功率富裕很多,这样功率利用率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成本比单驱动要高,
1 首先,你负载的承受驱动能力增大了,因为电机大了,整体重量一定增加了,
...

俺师傅不明白也不管,俺想拜您为师,,行吗?大哥能否说详细点,俺最喜欢听您论道,不是假话。

大哥:替俺说公道话,在此先感谢了!我错了不怕,后面的人别犯我类似的错误,但是,俺还是想知道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原因,好几天都睡不好觉。俺一根筋

网友C:
强烈建议不要这样。还是单独电机提供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不要这样。还是单独电机提供动力!

能说说详细的原因?谢谢!

网友C:
首先能效利用率就不经济,两个负载必须同时工作。其次如果一个负载突发卡死。另外一个负载会被迫停机。可能会发生危险。而且很难保证两个负载匹配。为何一定要两个并在一起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俺有时到一些厂子去,见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绝对不找干活的,就找那个家伙的师傅,干活的不会有什么错误的,但师傅绝对不可饶恕,哈哈,有些作师傅的,特别是做了一些年的,特怕俺,哈

1 你这么想这个问题,你用一个电机驱动两个东西,电机功率是两个之和,但你不能保证载荷是均匀分配的,电机力矩完全可能作用在一个设备上,特别启动载荷,会放大的,你怎么考虑这个不均匀性,势必增加传动系统的强度,

2 当两个同时过载的时候,电机很容易就卡住了,当一个突然失去载荷,另外一个被卡住,马上就可以破坏,可能性非常多,你怎么协调?要上一大堆连锁与互锁系统才可能解决,比一个电机贵,

告诉你师傅,记下这次,

网友:
完全可以,如果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就这样没有问题。编码器不就是这样的吗?还有需要同步驱动的也有这样搞的。

网友(点评):
有的绕线机用的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D:
感觉2266998换人了  不是之前那个蛤蟆大侠

网友:
完全可以,用皮带传动。

网友:
电机的输出速度是很快的,为什么不在减速之后并联第二个执行机构。减小磨损。

网友E:
看楼主用的电机和负载的比例
如果电机的负载比两负载的大的不用考虑的话
是可以用的
毕竟是现场需要
但是如果负载差不多的话
个人建议用皮带组成三角型传动
受力和电机负载方面都比较理想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用俩个电机比较合适,因为是俩个执行件,其中一个要出问题了另一个就不好办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但还是分场合的,比如多轴设备也可以看成一带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负载的功率差别较大,电机若做成双输出轴时,两端的功率、转速和扭矩均相同。若按您说的会出现电机一端 ...

       奇怪你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第一次听说。
       这要看场合了,有些场合真的可以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2266998换人了  不是之前那个蛤蟆大侠

是吗?从哪里感觉到?

楼主:
我觉得这种方案不合理的地方是:两个负载加在电机轴上的转矩是同一方向的,这样2个负载转矩叠加在一起有可能比电机轴输出的转矩还大,这样电机轴强度就是问题了。若2个负载加在电机轴上的转矩方向相反,还能抵消一部分;另外,正如2266998老师所言,2个负载同时运行时,电机轴为每一个负载如何分配转矩不好控制。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当一个负载正在运行时,电机给其分配了一部分负载,另一个负载即将起动时,其起动转矩比其运行转矩还大,而电机提供的转矩不足导致第二个负载无法起动?

楼主:
我觉得这种方案不合理的地方是:两个负载加在电机轴上的转矩是同一方向的,这样2个负载转矩叠加在一起有可能比电机轴输出的转矩还大,这样电机轴强度就是问题了;另外,正如2266998老师所言,2个负载同时运行时,电机轴为每一个负载如何分配转矩不好控制。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当一个负载正在运行时,电机给其分配了一部分负载,另一个负载即将起动时,其起动转矩比其运行转矩还大,而电机提供的转矩不足导致第二个负载无法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能效利用率就不经济,两个负载必须同时工作。其次如果一个负载突发卡死。另外一个负载会被迫停机。可能 ...

2个负载是同时运行的,但是起动有前后次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用的电机和负载的比例
如果电机的负载比两负载的大的不用考虑的话
是可以用的

电机功率刚好是两个负载的功率之和。

网友:
两个负载都是恒功率的么?

网友F:
这种结构应该说也很常见,像很多轻工机械,大多都是一台电机驱动所有执行机构的,比楼主的例子还要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应该说也很常见,像很多轻工机械,大多都是一台电机驱动所有执行机构的,比楼主的例子还要复杂。。 ...

轻工机械是否所有载荷转矩比电机提供的转矩小很多,才能实现,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电机的功率刚好比2个负载的功率之和稍大,转矩也是。这种情况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工机械是否所有载荷转矩比电机提供的转矩小很多,才能实现,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电机的功率刚好比2个负载的 ...

电机功率选大一点,尤其是扭矩大一点,没有关系的,因为实际实用功率是定的,大不了发热损耗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大侠:电机功率和扭矩比2个负载的功率和扭矩之和大多少比较合适?能否给一个参考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教:电机功率和扭矩比2个负载的功率和扭矩之和大多少比较合适?能否给一个参考值?

按照我的经验1.2~1.5倍是起码要有的,如果安装尺寸允许,本身也是比较小的电机,成本不高,就算2倍甚至更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我的经验1.2~1.5倍是起码要有的,如果安装尺寸允许,本身也是比较小的电机,成本不高,就算2倍甚至更 ...

同时运转时,电机能根据2个负载的功率和转矩的需要自动去分配功率和转矩,还是人为去控制负载功率和转矩的分配,即负载平衡问题?若电机功率和转矩是2个负载功率和转矩的1.2-1.5倍,是否可以不考虑电机轴上的负载平衡问题?谢谢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时运转时,电机能根据2个负载的功率和转矩的需要自动去分配功率和转矩,还是人为去控制负载功率和转矩的 ...

没有这么复杂吧?我们硅片分选机上1个马达带动N个轴(3-4个甚至更多),如果你功率大,负载振动厉害什么等试制出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这么复杂吧?我们硅片分选机上1个马达带动N个轴(3-4个甚至更多),如果你功率大,负载振动厉害什么等 ...

哦,硅片分选机带动的负载小。我们设备负载功率均在上百千瓦,所以电机功率也很大。估计电机功率和转矩比负载大很多,负载不平衡问题是否不存在?国外有设备这样做,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倍数是多少,谢谢您给的参考数据。

网友:
个人看法!楼主所要驱动的负载所需参数是否大致相同是个问题,也就像前面大侠说的场合怎样。如果需要同时起动且转矩一样用同个电机驱动我想还是常用的,但像高负载大功率的像这种一个用连轴器一个用皮带传动还是很不妥,毕竟皮带是柔性的,两个扭矩传递方式不一样,势必会造成扭矩分布紊乱。从安全控制方面来看,如果负载惯性大的话,在应急事件控制方面得下功夫,轻工业小功率小负载机构问题就会没那么明显。

网友:
就算是两边对称同时用完全相同的皮带来驱动你也控制不了皮带的张紧度,电机转轴两边受到的径向力也得不到平衡,两处负载起动时所需扭矩也不同,加上皮带的柔性,更加显得“危险”

小生个人随便说下看法哈,也许不对或者不大重要,望高手帮指点下。

网友:
我见过一些国外的进口机,整台机器只有一个电机,一根主轴带动所有部件,当然还有必要的附属气动元件,我觉这种机构的好处是稳定,精确,并且可以做到高速,但是缺点是前期计算很重要,要很精确,不然调试机器的时候要命,其次就是如果其中某个地方坏了,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机构,维修困难。

网友:
很简单吗 可以实现的 但要分清哪个是主 哪个是付 最简单的例子 普通车床ca6140上的电机 带油泵和主轴工作的

网友:
云雾中啊!难,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负载总值不大,一拖二,拖多都行。一般原动机那级传动用柔性的就沒事

网友:
用两个电机也不费多少钱的,一般不这么用。。。

网友:
我考虑不知皮带张紧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要考虑是否要用两个电机
或改成三角形状传动

楼主:
方案已经确定,与使用场合、负载情况、工作制度和要求都有关系。过段时间产品出来后给大家通报方案情况。请大家继续讨论,越讨论问题越明了。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方案和要求。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就这样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