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卧铣上用键槽铣刀铣键槽,请教

楼主(2011-01-20):
键槽铣刀铣键槽后,键槽呈喇叭状,铣刀出口一侧比入口一侧宽约0.02,有办法解决吗?
在普通卧铣上用键槽铣刀铣键槽后,键槽呈喇叭状,铣刀出口一侧比入口一侧宽约0.02,原因是加工时有的铁屑被铣刀夹在侧面,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加工余量弄小点
多加工几刀哈

网友:
这位师傅!小第给之一招不到可行否~进给速度给慢点,然后一直用风枪吹着,能行不?

网友:
加工时用合适的流体冲着

网友:
加冷却液 看行不行、、、

网友:
量小点,进给速度慢点啊

网友:
没说是多宽的键槽,最好是先用钻头钻出工艺孔,铣键槽的时候,工件夹持要牢固,主轴转速要合适,最好是浇油。但是向楼主说的相差0.02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床子本身的精度不高造成的。

网友:
先粗铣,留10-20丝余量再两侧各精铣一刀

楼主:
1.我觉得要是机床精度的原因或工艺参数的原因,不应该仅是出口宽。
2.现场有冷却液。
3.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0.02 ? 干啥用的键槽要求这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公差为0.02,公差为0.04,出口和入口尺寸差约0.02,如此之后尺寸较难控制,一般保证入口合格,出口在上差边缘。

网友:
铣键槽的时候工件夹持要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槽铣刀铣键槽后,键槽呈喇叭状,铣刀出口一侧比入口一侧宽约0.02,有办法解决吗?
在普通卧铣上用键槽铣 ...

键槽0.02的误差都接受不了?我看铣得挺好的,因为本来键条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精度的东西,难不成你们用的键条都是磨制过的?还有“加工时有的铁屑被铣刀夹在侧面”造成的这个推论我认为很有问题。如果是垫了铁削的话,你会立即崩刀的。

   我认为应该是进刀的时候由于切削力是由轻变重的原因,将本身铣刀于工件之间的垂直误差,铣刀的弹让等综合误差因素缩小变为切削方向反方向的误差,而出刀的时候因为切削力由重变轻,铣刀的游离误差又从单一分布变成游离分布,所以出口比进口大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进刀的时候由于切削力是由轻变重的原因,将本身铣刀于工件之间的垂直误差,铣刀的弹让等综合误差因素缩小变为切削方向反方向的误差,而出刀的时候因为切削力由重变轻,铣刀的游离误差又从单一分布变成游离分布,所以出口比进口大是正常的”,如果是该原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我认为是因为切削力的变化引起的!入口处逐渐切入铣刀在完全切入时已经稳定,而切出时铣刀从完全切入状态逐渐变为切出,力的变化使铣刀产生抖动引起的!楼主可以试试在工件外在加一个废料继续切削直到完全切出工件,之后在测量看是否还有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应该是进刀的时候由于切削力是由轻变重的原因,将本身铣刀于工件之间的垂直 ...

     有,你把要铣的深度要求,把铣刀剩余的部分全部截断了,纫口只留下需要的深度再磨好上去用,估计用这个办法提高刀具的刚性已经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虽然我不觉得键槽这样东西有需要提高至精度0。02以内。

   其实要证实我的理论很容易,你把一根磨光棒装到铣床主轴上打打跳动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加工的是半圆键槽,“楼主可以试试在工件外在加一个废料继续切削直到完全切出工件”这个试验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们加工的是半圆键槽,您说的是加工半圆键槽吗?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我们加工的是半圆键槽,您说的是加工半圆键槽吗?我怎么看不懂呢?

    你铣半圆键槽,是在立铣床上用立铣刀铣还是在卧铣床上用凸半圆铣刀铣啊?

网友:
这个看人的,我这里8公差是3.5丝的,也是普通铣床加工出来的,我的加工中心就不行,主要是看做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你把要铣的深度要求,把铣刀剩余的部分全部截断了,纫口只留下需要的深度再磨好上去用,估计用这 ...

接触到很多键槽都是5丝归内的。一般都是0.035的样子,变态的是社友的0.01的公差,我也想不开,这样的要求你让别人怎么检测,去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卧铣上用圆片形的键槽铣刀。

网友:
哦!不好意思!没弄清楚啊,我以为是平键呢!等高手解释吧!

网友:
(主要刀具.机床其二)刀具磨损.出口会变大!建议顺铣.白钢刀锋利.不要涂层.优点不会出现一头大一头小.缺点锋利易磨损.(买偏易地) 涂层最好不要用.孙然奈磨.但会出现一头大一头小.没用
要麽就两刀.(手机打字真累)仅作参考

楼主:
(主要刀具,机床其二)刀具磨损,出口会变大!建议顺铣。
白钢刀锋利,不要涂层,优点:不会出现一头大一头小,缺点:锋利易磨损(买便宜的)。
                     涂层最好不要用,虽然耐磨,但会出现一头大一头小。
要麽就两刀。
※※※※※※※※※※※※※※※※※※※※※※※※※※※※※※※※※※※※※※
半圆键槽,没有顺铣和逆铣之分
刀具磨损,应该也不是,新刀也是出口宽
我们用的键槽铣刀没有涂层,也没用过涂层的,

网友D:
切半圆键槽,出口宽是刀具摆动造成的
前面有社友讲过解决方法的,楼主可试试。

网友:
补充,出口宽是刀具进给时受力逐渐加大引起刀具产生弯曲变量,也可将键槽宽度分粗、精两次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半圆键槽,出口宽是刀具摆动造成的
前面有社友讲过解决方法的,楼主可试试。

刀具摆动为什么只是出口宽?难道是以入口为中心做旋转摆动?

网友D:
画个示意图说明一下,估计主要还是机床、刀具、装夹的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个示意图说明一下,估计主要还是机床、刀具、装夹的刚性问题

等过些天,我发张照片。

网友(2014-06-09):
引用 楼主:
1.我觉得要是机床精度的原因或工艺参数的原因,不应该仅是出口宽。
2.现场有冷却液。
3.有人遇到过这样的 ...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