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用电机加偏心轮做一个振动盘,可行吗?

楼主(2011-01-20):
大家好:
我打算用电机加偏心轮做一个振动盘,不知道是否可行,单位不舍得花钱买。
用振动盘给小零件包装,振动盘的直径300mm左右。

希望大家能讨论下。

网友:
1电机是几级的?转速不能太高。
2偏心轮300的直径那厚度呢?会不会过大?可否考虑直径减小厚度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直径可以减小,但我现在不知道电机怎么选择,厚度怎么计算。

网友B:
与振动盘原理一样吗?有可能不靠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啊,我明天打算做一个实验呢,希望能行 呵呵

网友:
如果你要是用电机做振动的效果,那还是算了吧。如果是简单零件,靠离心出料,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振动盘原理一样吗?有可能不靠谱吧

是的,不靠谱的。
振动盘是有带旋向的振动,电机加偏心轮只是跳动。

网友(点评):
支持,兄弟正解,振动盘还是买吧,专业就是专业,搞机械的,别想什么东西自己都能做好

网友:
电动的好啊,以前我们做了个气动的,哎,没有消声器,哪声音,恼火。

网友:
首先告诉LZ你的方案不行。
先弄清楚振动送料盘的原理后再搞设计。

网友:
振动盘工作原理振动盘是自动化机械(组装、加工、检测等)的辅助设备,能把各种产品有序排列。振动盘和料仓、直线送料器、电控器配置成自动送料系统,广泛应用于电池、电子连接器及其它电子元器件、五金、医疗用品器械、食品、包装等行业。
1、电磁振动盘是由一个电磁振动器(电磁吸铁和衔铁的总称)作动力,将电能     转换为机械振动能,料斗下面有个脉冲电磁铁,可以使料斗垂直方向振动,由于多组(3组及以上)弹簧片的倾斜,使料斗绕其垂直轴做扭摆振动。料斗内零件,由于受到这种振动,而沿螺旋轨道上升,直到送到出料口。
2、压电式振动盘是利用压电陶瓷作为驱动源的新型振动送料装置,它利用压电片的逆压电效应产生振动,作为驱动源驱动料槽实现物料的输送。它具有许多传统振动送料装置所不具备的特点:
(1)结构简单,安装和维护更加方便;
(2)应用压电片作为驱动源,无需电机、电磁激振器等驱动装置,也无需轴、杆、皮带等机械传动部件,结构简单,易于加工制作;
(3)改变驱动信号中的幅值、脉宽及频率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调节输送率,控制参数多,可控性好;
(4)无转动惯性,几乎没有加速和减速过程,启动、停止迅速,反应性能快;
(5)不产生干扰电磁场,也不受电磁干扰信号的影响;
(6)在低频率段或超声段工作,噪音小;
(7)在共振或无共振状态下工作,因此能量消耗少;
(8)驱动力略显不足,无法输送过重之料件,因此这类装置大多应用于物料的微量或精量输送。
直线送料器由于只有前后两组弹簧片的同水平方向倾斜,物料在送料器的轨道上只做水平方向的运动。

网友(点评):
很专业的介绍

网友:
直接用普通电机不行,震动和偏心力对轴承支撑的影响负面大,电机寿命不长。建议专用震动电机,工地上用到的。

网友:
普通电机肯定不能作为振动电机用,若想省钱可用皮带传动,参考工地常用的“蛤蟆夯”。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是光一个偏心轮是不是有点不够啊?振动盘是螺旋运动的呢!

网友:
300的盘价值3000大洋顶天了,这么点钱都不想花的地方,也没什么好呆的,

建议楼主挪窝。

网友:
400MM的振动盘我们这边才一千来块,不锈钢的话要2000多,你自己做出来,成本要多少?麻烦

网友:
自己做,的确不太合适,成本且不谈,功能上可能都有些许问题。

网友:
原理可行,我们这就做过震动研磨机,直接在电机轴上装偏心轮,偏心轮带动震动盘震动,研磨工件端面。

网友(点评):
楼主是要定向送料,不是研磨。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这样的实验,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噪音大,效率低,只产生跳动的力,无法产生向前的推力

网友:
采用超声波最为适宜

网友(2011-02-22):
回复 网友C:

你们那里是哪里,我想根据自己的工件定做个,另外稳定性好不好,我的工件很简单,圆柱形的。
盘有蛮大的,大概要一米~1.5米,帮忙问问好吗

网友:
只用电动机肯定是不行的。你首先要搞清楚震动料斗的工作原理,然后再实验,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
10楼 厉害 佩服

网友:
不知楼主的振动盘是夯土用还是送料用,送料的振动盘不只是振动,简单的说送料振动盘在上下运动的同时还要旋转运动,整个运动轨迹就是螺旋线,而且不同重量的产品振动频率也不尽相同,我只是用过那东西。
其实10楼的说的很详细了。
我们以后在观察一个新东西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它的原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就认为电机震动不行!!!!!!!!

带旋的震动,难道不可以把电机震动搞成2个方向的,一个旋转,一个偏心震动,同步进行,怎么就达不到振动盘的效果了????????????是你不去想,还是想不到?至于对电机的伤害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有另外的解决方法,人家的问题只是“用电机加偏心轮做振动行不”!!!!

网友:
楼上的那么生气啊。从原理上讲,一台电机同时实现旋转和震动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还要附加成堆的东西上去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既然轮子早就有了,再去发明轮子,好象有点不划算。。

网友:
前几天就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
送原理上来说是可行的,振动盘是不仅仅是振动,其送料有方向是因为地步装有固定好方向的弹片(锰钢片、纤维板),一般是3个120°方向构成一个圆周,这样,料在盘面里就能绕外圆抖动,而盘面是螺旋线状的,所以料就跟我们看到的那样被送了出来。
用电磁铁,频率只有50HZ,所以那天同时就说,如果用电机代替电磁铁,如果转速提高,频率一高的话那么送料岂不是跳动极小且非常平稳?
我们没有尝试,期待有人能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计成本的话,用电机肯定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除非你跟钱有仇。加了哪么多的感叹号和问号,想表达你内心的无比激动吗?

网友:
你普通电机是一个电机,偏心电机也是一个电机,价格差不多少呀。
http://www.yjzhan.com/st14771/product_818074.html,叫振动电机,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这个网址只是给你看看的,不是广告。
如果是要和电磁式的那种的话,建议你用立式的。我们以前做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浙江慈溪的,我问了一下给我们厂供振动盘的人,他说只能做到600到700这样子,一米的都做不到,你的零件很大吗?一个有多重?

网友:
<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第362页有详细介绍,看看就知道了,不用讨论

网友:
现在有的厂制耐火砖已不用压力机了,用的就是这种类振动平台,还有混凝土振动器也可参考。

网友:
买个振动电机,比你这个方法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量不重,铝合金吹出来的套筒,大小的话直径在16mm~40mm,长度30mm~50mm,

网友:
那要看你要实现什么样的送料运动,我见过有利用四连杆机构,和利用谐振的

网友:
电磁的是只能在700以下,但如果用立式振动电机可以做到2000

网友(2011-11-06):
苏州雅斯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送料设备、精密机械、非标振动盘及其配件、非标金属配件、热处理炉、耐高温不锈钢材料;为了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我们还代理sanki压电振动盘、日本sanki(mh直流电源装置)、日本神钢shinko振动机、日本sanki耐冲击玻璃、日本sanki电磁离合器、sanki制动器、sanki电磁振动机、马达刹车、直流电源、震动给料机、日本进口联轴器、sanki振动机、日本sanki胀紧联结套,维修和保养各行业自动化设备,愿为各界行业提供优质的服务.竭诚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咨询,热忱期待与您的愉快合作!SANKI振动盘、神钢SHINKO振动机、国产振动盘、SANKI镇流器(电源)、SANKI马达刹车、日本SANKI耐冲击玻璃、日本SANKI电磁离合器、SANKI制动器、SANKI电磁振动机、日本进口联轴器、SANKI振动机、日本SANKI胀紧联结套等愿为各界行业提供优质的服务.竭诚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咨询,热忱期待与您的愉快合作!http://yataizdp.com。服务电话13063896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