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用的溢流阀用过玩过的?

楼主(2011-01-20):
汽缸用做升降装置的阻尼,插起50公斤重物,用气压助力,轻轻用手一抬就起来。轻轻用手一拉就下降。

放到工作台上之后,就没有重物了,想整个气路用的溢流阀,把气压降下来,

让机械手 轻轻用手一抬就起来。轻轻用手一拉就下降。

有玩过的请指教一二。

别的感谢没有,唯有请喝酒。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磁阀呢

网友:
你找下SMC或FESTO的供应商问下比例阀的应用。。应该是可以达到的。。我用过于其他的调节。。
或者用气压传感器,用PLC的模拟量来做。。

网友:
气动比例溢流阀不建议使用,价格贵控制有难度。且进气口压力须大于出气口压力0.1MPa以上。建议龙九用平衡器,一般平衡器是吊起来装的,你可以加个滑轮变向。将平衡器放箱子里。我以前这样搞过。我找找图纸去

网友:
这个找一下助力平衡机械手的相关资料看一下。你这种分有负载和无负载两种情况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
你可以上网查查平衡吊和平衡器。如果气路减压就用气动调压阀。亚德克的型号为GFC200---GFC400.如果要用气动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传不了,传个用手动阀实现的气动原理图。也可以使用气控阀和2个机械阀实现自动的。但要了解空载的重量及操作时间

网友:
可以用气动平衡吊,我见过的是英格索兰的

网友(2011-06-15):
我都很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急求方法,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急求有效的方法中,、、、

网友:
用电、气比例/伺服系统应该可以实现,不过价格很高。

网友:
很好的设想,能用机械做到这样时很舒服的

网友(2011-07-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传不了,传个用手动阀实现的气动原理图。也可以使用气控阀和2个机械阀实现自动的 ...

用这个原理图应该很容易实现楼主的功能

网友:
如果还是觉得上下不够稳定,可以用空油转换器.那样运动就相当平稳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 但是小载荷用气也凑合用了 呵呵

网友(2012-02-23):
平台上安置一个机械阀来切换回路最简单啦

网友:
最简单用机械阀转换到低压气路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传不了,传个用手动阀实现的气动原理图。也可以使用气控阀和2个机械阀实现自动的 ...

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
最近在想一个用在防护门上的助力机构,使上下运动的防护门很轻松就上下推动而且有锁死功能,门估计也是50KG左右,不知道大侠们讨论的能否能实现这个。

网友(2012-11-13):
若我需要给工件快速充气,且要求大流量,同时又要控制工件中的压力恒定,这时若直接在气路中接一个调压阀,可能会有节流的效果,达不到我需要的大流量快速充气的要求,而且可能无法控制工件中压力的精度,是否可以在回路中采用类似溢流阀的结构,这样就不用太多的考虑一下子充到工件中的压力,因为总会有溢流阀溢流掉多余的压力,而且也可以达到气体快速通过的要求,请问是否有这样装置或结构达到我的要求,谢谢!

网友(2018-04-17):
6 E0 p# G0 H3 F0 V气动比例溢流阀不建议使用,价格贵控制有难度。且进气口压力须大于出气口压力0.1MPa以上。建议龙九用平衡器,一般平衡器是吊起来装的,你可以加个滑轮变向。将平衡器放箱子里。我以前这样搞过。我找找图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