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几何参数合理选择的基本原则---锐字当头,锐中求固

楼主(2011-01-20):
刀具切削部分的几何参数是指刀具角度,刀面和刀刃的形状和数值.在切削过程中,切削力的大小,切削温度的高低,刀具寿命的长短,切屑的连续与碎断,加工质量的好坏,生产效率的高低,无一不与刀具的几何参数有关,所谓合理的几何参数就是指在一定的切削条件下<包括刀具材料,工件材料,切削用量,机床-刀具-工件系统刚性等>,能保证加工质量和最高刀具耐用度的几何形状与角度.
   在不同的切削条件下,刀具几何参数的选择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详细了解各几何参数对使用的影响,在刃磨和使用过程中加以理解,逐步学会统筹安排,合理搭配,灵活运用,生产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节选自本人自编<<车刀几何参数的合理选择>>讲义,未完待续,敬请诸侠斧正>

网友:
该说稳中求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锐指锐利,要保证刀具的切割作用,锐利是必不可缺的.如何在保证锐利的同时求得刀具的强固和耐用,才是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锐与固的矛盾,才是我想说的

楼主:
所谓合理的几何参数,就是指釆用这样的几何参数时,能够“多,快,好,省”地进行切削加工。粗加工和半精加工时,主要追求较高的加工效率和耐用度;精加工时,主要是保证获得预定的加工质量。每一个几何参数的改变,对刀具耐用度,加工质量和效率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而每一个几何参数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又不尽相同。生产中就要根据具体的加工条件,全面衡量利弊,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从而确定每一个几何参数的合理数值,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质量。
  合理选择刀具的几何参数有以下四个指导思想:
  一。根据刀具,工件双方的具体情况和加工条件,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
  选择刀具几何参数,必须从调查分析刀具,工件双方的情况和加工条件开始,只有做到“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笫一个指导思想。
  1.刀具方面的情况:主要指刀具材料和性能,如硬度,抗弯强度,耐热性,耐磨性等.
   2.工件方面的情况:指工件材料的化学成分,制造方法,热处理状态,物理性能和切削性能,毛坯质量和加工余量,工件的尺寸,结构及精度与表面质量要求.
  3.加工条件:指机床规格,精度,刚性及切削用量,冷却润滑液等方面的情况.
  在切削加工前,必须全面了解上述情况,才能比较有把握地确定刀具几何参数.

网友:
额,都是大道理的话,没人爱看噢,既然是自编的,那么就请LZ放些自己非常满意的片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道理还是要讲下的,正是看到社区里没人讲这些理论知识,才兴起这个念头.看到论坛中有人讲师与匠的关系,其实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现在好象没多少人爱读书了,可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楼主:
  二.正确处理锐与固的辩证关系性
  刀具的任务是切除金属,因而要求刀具有锐利地刀刃,即较大的前角和较大的后角及较小的刃口圆弧半径,以加强刀具切除金属的能力.同时还要保证刀具有一定的牢固性--强度和耐用度,因而刀刃又不能过分锐利,即前角和后角又不能太大,以免过多地削弱它的强度,降低耐用度.
  选择刀具几何参数时,要兼顾锐利与牢固两个方面.根据刀具的性质和任务,具备锐利的刀刃是首要的,而具备一定的牢固性是第二位的,即所谓"锐字当先,锐中求固".而且,刀具的锐与固是根据具体情况而言的,要辩证地处理锐与固的关系,例如硬质合金刀具应当比高速钢刀具的合理前角小些,加工一般碳结钢要比加工高强度钢或铸铁的合理前角大些.这是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笫二个指导思想。

楼主:
  三.获得所要求的加工质量
  精加工的主要任务是获得要求的加工精度和已加工表面质量.确定精加工刀具的几何参数,应有利于减少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和提高精度;应有利于减少切削力,避免工艺系统的变形和振动;应控制切屑流向,以免擦伤已加工表面;对于成形刀具,应保证重磨后刃形不变;应保持必要的刀具耐用度以保证整个加工表面获得一致的加工质量.这是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笫三个指导思想。

楼主:
  四.选择刀具几何参数应统筹安排,相互配合
  刀具的几何参数是一个整体.各个几何参数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不应该孤立地选择每一个几何参数,而应当统筹安排,相互配合.不仅要考虑到每一个几何参数独自的作用,还要考虑到各个几何参数之间的影响关系,使之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有利作用,克服不利的影响,从而更充分发挥刀具的切削性能.
  例如,在选择刀具的前角时,还应当考虑刃倾角,后角,负倒棱的作用;在考虑加工效率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加工质量和刀具耐用度.总之,选择刀具几何参数应统筹安排,相互配合.这是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的笫四个指导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锐字当先 锐中求固  我在陈云 编写的现代金属切削刀具实用技术中也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句话是金切教材的一句经典,也有说锋字当头,锋中求固.仔细品味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这句话,会有收获地.

楼主:
  一般来说,在生产中由于刀具材料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要提高刀具的切削性能,主要途径是通过合理选择刀具几何参数来革新刀具,来解决加工中的问题,对刀具几何形状的变革,主要从下面四个方面入手.
  一.变革刀刃的形状
  改变刀面刀刃必须"平,直"的观念,刀刃的形状有直线,折线,曲线或几者的综合.它决定着切削图形,从而影响切削过程.如硬质合金强力切断刀<主刀刃中间有一圆弧形凹槽,起稳定刀具防止偏摆作用>,双刃倾角车刀<主刀刃为折线,加强切屑变形,主要用于不锈钢等塑性好的材料强制卷屑>,前搓板车刀<刀刃在前面上为搓板状波浪线,用于脆黄铜卷屑>,后搓板车刀<刀刃在主后面上为搓板状波浪线,用于红铜卷屑>等,都是通过改变刀刃的形状创造出来的.
  二.变革刃口型式
  刃口的形式是在主截面或副截面内观测的,主要有锐刃,前刀面有负倒棱的刃,后刀面有消振棱或白刃的刃以及倒圆的刃等,锐刃锋利适用于软料切削;负倒棱刃强度大,切屑变形大,适用于冲击场合及塑性较好的材料卷屑,但不适用于铸铁件等脆硬的材料;消振棱及白刃倒圆刃适用于冲击振动的场合.
  三.变革刀面形状
  除常用的平刀面外,在车刀的前刀面磨出卷屑槽,还有上面讲过的前,后搓板车刀,还有些刀具有双重刃磨的后刀面.
  四.变革切削角度
  主要是选择一定大小的前角,刃倾角,后角及主偏角.

楼主(2011-02-24):
对不起,到韩国去也,无法上传.

网友(2011-05-09):
有没有实用点的啊,都在吹牛

网友:
锐字当先 锐中求固  ,在讲解群钻的视频中看到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看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锐字当先,这句话不假。但是余以为存在局限性。老一辈的经验大都在过去的易加工材料和较难加工材料基础上研究刀具。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一大批一大批的超硬度材料出现了。切削这类材料的刀具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微小前角甚至负前角。很显然,锐字当先已不能适用。余以为离开工况谈刀具完全是扯淡。无论你设计怎样的刀具,能用,好用,大用,才是最终目的。其中能用应当第一要素。所以,稳是首要条件。稳中求锐,锐中求固。稳,就是要能用;锐,就是好用;固,则大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得好,离开工况谈刀具就是扯淡。
我认为应该广意地理解这个“锐”字,“锐”并不是说锐角,而是讲刀具的互削能力。在刀具的作用下,被切削材料会以撕裂和滑移两种方式离开母材形成切屑,也就是说刀具刀具对材料有“割断”和“推挤”两个作用;加工塑性材料(如紫铜、低碳钢)时,刀具的切断要占主导地位,则要求刀具锋利,这时刀具一般选择正前角;而加工硬性材料(如淬火钢)时,刀具的推挤要占主导地位,则要求刀具有足够的强度,刀具一般选择负前角。但在加工铸铁时,虽然它也属于硬性材料,但它的特性是“脆”,能够抵抗很大的正压力,但其结构强度不高,容易被“切割”,所以铸铁刀具一般选正前角以减少正压力而不能选用负前角。这就是根据工况来选择。
木匠有句行话叫“木匠不认纹,啥也做不成。”,我想我们这行在过去也算是铁匠吧?不了解材料,同样啥也做不成了。

网友:
不实用,说说的太空了,没实际使用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我当年做教书匠时弄的一点东西,本来有许多插图,可我现在实在弄不好CAD,所以只好说这些空洞的东东。要看懂它还需要点金属切削原理的基础知识,至少要搞清楚刀具的几个角度在哪里?否则就没必要看这玩意儿,多年不动手干车床了,手生了,但在韩国偶尔干了一次,还是把他们吓一跳,大吃刀的强力切削不锈钢,出了淡黄色的螺卷屑让他们卸下我磨的刀研究了半天,哈哈哈哈

网友:
怎么都是拷贝上去的?没一点自己的想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一个自己编的教学补充资料,说好听点是辅助教学,说实话是为了评资称,说难听点是学术造假.不过我也确实花费了很多心血,前后编了近两年时间,几易其稿,抄遍了手中、图书馆中以及旧书摊淘来的资料,加上自己的一点浅见,凑成了八十余页手稿.教书匠整的东西,要经得起学生的质疑,所以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由于它是用来作教材的,所以理论知识多一点,但理论是拿来用的不仅仅是用来看的,至于看不看得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