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0中装配过程中如何设置同心关系

楼主(2011-01-20):
Inventor2010中装配过程中如何设置同心关系

网友:
2010不是太清楚,2008是用约束的第一个就行,也就是配合,分别选择两个圆柱面就行(选基准轴也行)。

楼主:
嗯,有个车架在画时突然不知道怎么设置装配关系了。谢谢

网友(2011-03-29):
不是有插入约束吗 ···那个可以的

网友(2012-10-17):
插入约束不仅是同心,还包括一个重合面,一插入就不能轴向移动了。所以,插入约束不是同心约束。2楼是正确的,实际就是轴线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