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套子孔16MM,公差是加19-20,能用钻头直接打出来吗?

楼主(2011-01-20):
有个套子孔16MM,公差是加19-20,能用钻头直接打出来吗?还有钻头怎么磨,孔钻出不会大。有高手知道简单明了的方法。谢谢

网友:
问题太笼统啦!公差是加19-20,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19到16.2

网友:
一个丝,钻出来不好保证诶。还是铰或镗好点··要快先钻个15.8的然后拿16.20的来扩一下就行了。

网友:
晕 枪钻    很简单

网友:
钻孔试问谁能保证0.01mm?款且0.01的精度的孔粗糙度不会没有要求吧!不用考虑钻!没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1、可以用铰刀,好像要定制铰刀,铰刀属于定尺寸刀具成本高!
2、镗,在机床上镗成。要用好的镗刀杆和刀片(推荐使用乌钢刀杆和全磨制刀片)此刀具价格不菲但通用啊!
3、如果批量大粗糙度要求高可以考虑用滚压刀(刀具可以加工一定范围内的孔)粗糙度尺寸都好保证!
可能还有其他方法,我入行不久,等高手吧!毕竟0.01mm公差!不好搞啊!

网友:
用15.8钻头直接钻 在用16.2的铰刀铰孔 铰刀要用18的上外圆磨磨到16.2 在用工具磨 开刃  或者是直接做几把16.2的合金铰刀(数量多的话)

网友:
看有人说了枪钻,你找下资料看看,我觉得线切割能做出来,较孔也可以。你在查查

网友:
钻孔试问谁能保证0.01mm?款且0.01的精度的孔粗糙度不会没有要求吧!不用考虑钻!没戏

网友:
简单的问题,孔公差5丝内绞孔啊,钻底孔15.8

网友:
没批量吗?成本和工艺都不考虑批量吗?

网友:
    呵呵         先钻孔     再镗孔  不行吗?

网友:
必须上镗床才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