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提高效率?

楼主(2011-01-20):
用PROE迅速的话出来怎么话?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多体会,没技术含量的,只是练熟练度,别刻意找所谓的技巧,多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单个管线话出来然后再组装吗?

网友(点评):
单子组装是最慢的,在SW用3D草图画完后直接用焊接件,我感觉是最快的

网友:
sw可以先三维草图然后出焊接件
proe不知道……

网友(点评):
说的好!呵呵!就是这样!

网友B:
据我所知PROE也要先三维再工程图,有些人是直接用自带的出图,有些人是转CAD标注。对于这个焊接件,我想如果三维要美观当然要单个画了再组装,要了效率只求出图也可整体画,表示下就可以了。我是用solidworks的也差不多这样吧,因为旁边哥们用PROE、、、

网友:
练熟了就快,很简单的。

网友:
pore的话只用拉伸就行啦~~

网友:
proe有画结构件的功能吧,就是先草图,然后添加结构件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没有什么,老老实实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PROE也要先三维再工程图,有些人是直接用自带的出图,有些人是转CAD标注。对于这个焊接件,我想如果 ...

学生还是职员?如果是职员那你们单位太牛了,3维文件转换就够折腾的了

网友(点评):
好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破衣骚窝油鸡与cad共存。公司不在意也没办法

网友:
拉伸阵列,小学生都会的!

网友:
用PRO/里面有个好像叫扫描的工具,先画出来线的路径,然后画出截面扫描,也是很快的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多公司确实就是这样,公司要的是出图,不在乎你用什么方法,快而准就行了。以前用了PRO画三维,但出工程图不方便的话大多都是转CAD标的,麻烦。还是solidworks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是?我个人的理解三维是效果图,加工一般都要出二维图。如果二维不是很好画的话,我才会画三维转二维。这样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