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最简单的怎么花它

楼主(2011-01-20):
用PROE话最快最简单的

网友:
可以搞个零件族,修改参数自动生成

网友:
建好后装配也不会很慢的,关键是要练熟,熟能生巧嘛!

网友:
最快最简单?你还是入门了再说.

网友:
不错!!!----最快最简单?你还是入门了再说.

网友:
呵呵,簡單的圖也要基本知識的,先去加深下基本圖面知識呀

网友:
我感觉还是要分什么图形的, 简单的不必用这个,还是很麻烦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拉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