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机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11-01-20):
有谁知道铆接机,铆接机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
铆接机的的工作原理
       铆接机工作原理一般分两种,即径向式(JM型)和摆辗式(BM型),它们在结构实现上和运动轨迹上都有较大的区别,现简单简单介绍如下:

径向铆接机(JM):

    电机通过联轴器将运动传递给主轴,主轴通过少齿差行星机构将运动传递给球面运动副,同时液压系统驱动活塞连同球面副向下施压,当铆头接触到铆钉时,铆头围绕铆钉中心线(即主轴中心线)按11瓣梅花运动轨迹对铆钉进行无滑动辗压,而完成铆接工作。

摆辗铆接机(BM):

   电机通过联轴器将运动传递主轴,同时液压系统驱动活塞连同主轴向下施压,当铆头接触到铆钉时,铆头围绕铆钉中心线(即主轴中心线)公转,同时铆头在切向力的作用下自转,从而形成无滑动辗压。

以上均为网上找到的资料。

网友(2012-05-01):
        所谓冷碾铆接法,就是利用铆杆对铆钉局部加压,并绕中心连续摆动直到铆钉成形的铆接方法。按照这种铆接法的冷碾轨迹,可将其分为摆碾铆接法及径向铆接法。
        摆碾铆接法较易理解,该铆头仅沿着圆周方向摆动碾压。电机通过联轴器将运动传递主轴,同时液压系统驱动活塞连同主轴向下施压,当铆头接触到铆钉时,铆头围绕铆钉中心线(即主轴中心线)公转,同时铆头在切向力的作用下自转,从而形成无滑动辗压如图2.1。
        而径向铆接法较为复杂,它的铆头运动轨迹是梅花状的,铆头每次都通过铆钉中心点,即铆头不仅在圆周方向有运动,而且沿径向也在摆动碾压。电机通过联轴器将运动传递给主轴,主轴通过少齿差行星机构将运动传递给球面运动副,同时液压系统驱动活塞连同球面副向下施压,当铆头接触到铆钉时,铆头围绕铆钉中心线(即主轴中心线)按11瓣梅花运动轨迹对铆钉进行无滑动辗压,而完成铆接工作如图2.2。

          2.1                    2.2

网友(2012-07-24):
径向铆接机和摆碾铆接机那个好点
我去问过厂家,有些说径向铆接机好,有些说摆碾铆接机好
有没有区别

网友A:
旋压,旋,产生高温使销轴端部金属软化,压,使金属变形。

网友:
我也觉得旋压不错,不过采用的是气动加压的方式。

网友:
学习了,铆接还是经常用的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A:
旋压,旋,产生高温使销轴端部金属软化,压,使金属变形。

你的理解不对,虽然旋压,但是却是冷压,件的温度没有提升

网友:
你发的图片是旋铆机,铆钉机就是一个冲头把铆钉头打变形,旋铆机是气缸或者液压缸下压,电机带动铆钉冲头旋转挤压翻遍或者圆头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