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给了三天时间自学机械原理然后设计这个东西,求助

楼主(2011-01-21):
刚大二没上过专业课,菜鸟一群,完全没基础,看书也是模模糊糊迷迷蒙蒙的。真不知道如何入手。。。
要求:(1) 满足预定的运动规律要求 如要求两连架杆的转角能够满足预定的对应位置关系;或要求在原动件运动规律一定的条件下,从动件能够准确地或近似地满足预定的运动规律要求。
 流量计的设计

要求写出详细的设计内容,分析过程,计算过程。
我们小组分析良久还是不知如何入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先明确说明我刚毕业。
你刚入手有可能两手一摸黑,但是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粉色的那东西需要密封性好,A点到刻度盘应该是一条杆,这条杆作用是随着刻度盘的移动中点部分推塞。D点到连接部分的作用是不让垂直的那条杆乱晃悠,试想一下没有这条杆垂直的杆会怎么运动。主要的应该是如何把刻度盘和杆的长度联系起来。必须注意的是粉色的部分的如水的体积一定要计算进去。

网友:
想错了,这是水推杆,不是杆推水啊,粉色不能与管壁有太大的摩擦啊。

网友:
乍看一下,你们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让你们确定各杆件的长度和位置关系以满足式子:y=y(x)。从图中看,y为角位移,x为线位移,两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应该是:dx=kdy,其中k为常数或者变动范围非常小的数。从而可以将水位的变化dx线性的或近似线性的用仪表指示值的变化kdy表式出来(条件:仪表上的y应该是刻度均匀的),实现水位值到仪表指示值的转换。解决思路:1.初设各杆件的长度li及A、D两点的位置关系Xad及Yad;2.通过分析列写y=y(x);3.对2中的式子y=y(x)两边求导,求出dx=kdy,其中k为li,Xad,Yad的函数;4.通过分析确定各参数li,Xad,Yad的值以保证k为常数或近似常数(可能需要先确定其中几个的值以减少自变量的数量,然后分析剩余的参数的具体取值)。以上只是个人愚见,仅提供一个大体的解决思路且不见得正确,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请取舍。

网友:
我也不太懂,晕   下面的快帮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思路了~~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我也只是提供个大体的方向,真正设计计算的过程才是更难的,希望你能按时完成老师的任务。

网友:
这个机构为何不采用下图的方式,而要多加两根杆??

网友(2019-01-05):
机构自由度不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