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板材架设计

楼主(2011-01-21):
公司的板材分15种左右 厚度基本上在1.0~2.5mm  长度基本在3000~4500mm  宽度基本上都是1500mm 然后现在存放的方式是平铺 占用了很大的面积 现在我想做一个架子 目前给定的放置区域是控制在15mX5.5m    现在想把板材给竖着放  有什么好的支架 或者横着放做什么支架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下(车间只有天车 无叉车)最好附一张简图 谢谢了

网友:
做成一层一层的格子,上下叠加起来,当然考虑粗定位什么的,方便起吊和摆放。如果只有桁车,如果你要下面一层规格的就只好把一层一层的上面的拿掉再拿出来,还是建议买2部叉车同时叉出来。

网友:
没叉车那只能竖着放了

网友:
我们厂的板材就是立着摆放的,省空间,还方便放入和抽取,
关键把立起来的板分成一格格的尽量不要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这15种板材就买叉车吧 我们公司加工的换热设备 基本上就用到这15种 我只是想为车间节省占地 公司想过完年整理车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很重的 我目前一直在想 竖着放的话怎么放置 做什么样的夹具 包括将来用板时怎么去取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照张相吗 或者介绍下你们的板架是什么结构 然后就是怎么去放置 一次50张板的 还有就是用板时怎么去取板 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网友:
照你给的尺寸还是做个格子立着放省空间,1500接地放。同样是3000X3000的空间比平铺叠放能节省一半的空间啊

网友:
竖着放比较好,做成三角形,一格格的,间距跟你要放的料多少差不多

网友:
把板材给竖着放,动动脑筋,再好的支架也能设计出来了。

网友:
板材存放是很多机械厂的难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在家里,照片搞不到,我们这里是一张一张的放进去,板材也不大, 1.22*2.44的,随意抽出方便,省空间,一下子50张估计架子本身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