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盖挺杆孔加工有划痕!!!!急急急

楼主(2011-01-21):
加工2.0L缸盖的挺杆孔有划痕,请问是什么问题?
刀具是用的MAPAL PCD导条。刀的设置,主轴的同心度都没问题。
加工的是铝件,孔直径是:33MM. 刀的加工参数:S:3000  F:600 (S 4000 F 650 / S5000 F 800 都用过)
现在不良都是断断续续出来的,加工十个左右出来一个,问题很严重,请各位高手给予解决。
关于图片现在不方便发,请见谅,

网友:
你可以描述下什么样的划痕,多深,什么方向的,划痕是每个孔都有吗?位置是否相同?铝件很容易划。

网友:
是否是这个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4

网友:
看不清楚啊
详细说下啊

网友:
现在不良都是断断续续出来的,加工十个左右出来一个。。
   1、你可以考虑下是否机床出现问题,  最好是表达清楚点 上图片是或者说你的划痕是否是有规则的。
   2、工装是否有问题
    3、查看下 工艺。

网友:
MAPAL应该提供技术支持吧。

网友: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刀具的问题,我们现在用的高迈特的也有这个问题,随机出现。另机床主轴的跳动和锥柄的配合情况感觉也有可能

楼主:
加工的孔的深度30MM左右,是通孔。
加工这个孔一共有16个,并列两排,每排8个,每次出现划痕的孔位置都不一样,一般都会有一二个孔出现划痕,其它孔没事,有的出现的不良是孔有黑印,还有的是环形划痕,还有的是面像是粗加工一样。
机床应该没问题,前几天另外一个机种加工没事,这是前天换了另外一个机种加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A:
应该是装夹有问题。夹具是否有磨损?

网友:
用的是硬质合金刀片吧,加工铝合金很容易有积屑瘤的,不过你们公司既然连PCD导条都上了,也不差钱用PCD刀片了吧,检查一下切削液的浓度和含油量(玛帕刀具很娇气的),还有检查一下排屑如何,断屑如何,内冷开了没有,背锥调的对不对(你们有玛帕的对刀仪的吧,那玩意能调),上了机床还要再调补偿刀柄,刀片和导条的半径差在玛帕对刀仪上实现调好,当然,如果各种参数都试过了也断不了屑的话你直接给玛帕打电话吧,让他们改断屑槽。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导条调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装夹有问题。夹具是否有磨损?

同意,有可能是工装定位有间隙,在加工过程中工件移动造成的。

网友:
用油石倒导条的前刀面,这里易积铝,加工一段时间后会积瘤下来,掉后 工件加工又正常。   所以尽量使导条前刀面光滑。

网友:
你不会是青岛通用的吧?

网友(2011-02-25):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暂时还没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