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 或6.0打螺纹孔怎么不显示螺纹呢

楼主(2011-01-21):
用4.0 或6.0打螺纹孔怎么不显示螺纹呢

网友A:
不明白,我用5.0都是打好底孔在添加螺纹特征的

楼主:
一直没搞明白,还是谢谢了

网友:
你试一试在线框模式里面看一下能不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我用5.0都是打好底孔在添加螺纹特征的

请问大侠怎么用UG添加螺纹特征呢?我知道SOLIDWORKS 这个软件里面可以显示“装饰螺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不敢当,在工具栏点右键,特征里找一找,找不到就在插入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