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开目CAD图纸导入CAXA中,怎么办?

楼主(2011-01-21):
怎么将开目CAD图纸导入CAXA中,怎么办?
有谁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
先打开CAXA软件  然后打开CAD的文件

网友:
LS经典!
加上这句更经典——
“然后另存为CAD文件”!

网友:
打开方式中选CAXA打开就好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楼主要多摸索。

楼主:
谢谢,自己会,就是电脑0配置有点低,有点能够打开,有点不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自己会,就是电脑的配置有点低,有的能够打开,有的不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2011-03-09):
打开CAXA环境  文件--dwg成批转换器,即可将CAD转换

网友(2011-04-27):
回复 网友A:

你个傻B,简直蠢到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骂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