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1-01-21):
sensor  ultrasonic  HYDP#SM956A-132600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传感器 吧................................

网友:
P是profibus输出模式 S是滑动磁铁  M是行程 我也记不得了 你查查 传感器的样本

网友(2011-04-03):
学习了,就是传感器的型号了。具体的还真的要查阅相关的传感器手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路过,长知识了。

网友:
传感器的型号,具体参数要查回这个品牌的说明书

网友:
我也记住了,呵呵。。。。。。。

网友:
传感器的型号,应该是,呵呵

网友(2011-05-05):
是不是超声波液压传感器

网友:
学习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5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路过,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进来向大侠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