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olidworke的装配立体上进行外形安装尺寸的标注

楼主(2011-01-21):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在这上捣势了半天了,就是弄不出来,上网查了,也没有查到~~~~~~

网友A:
用草图里的标注去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么~~~~~~~要不你试试~~~~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呢?自己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草图里的标注去标试试

就是用这个,直接标注就可以了
我以前一直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2012-03-28):
是这个标注,不过被隐藏了
求怎么显示

网友:
哦,知道了
就是打开装配体上 “着色球”边 的那个 “眼镜”图标
在里面选中“注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