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26):
 首先做个百叶冲模

保存后选择钣金中的成形工具
 z9 H$ k" j2 D f @
设置好停止面和移除面

添加到库
选择成形工具文件夹
# T' E B
你也可以自建一个文件夹
添加完成形工具后,右键文件夹,成形工具文件夹选项打勾
 `
使用时拖拽出来就行

 c
# P* k ]8 K# b& @
在选择完成前可用只能尺寸选择距离

6 Z8 R; g& S s点击完成就行了

网友(2011-05-13):
设计库里有的吧!百叶窗、加强筋、三通啥的,好像在Design Library 里面都有,一个个的文件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8-06):
学习,学习,新手路过,仰望高人中

网友(2011-10-01):
各位高手,感谢联络

网友:
学习了,请问大侠,成型工具可以自己制作吗,怎么制作的,谢谢,我最近刚学习solidworks,新手尚未入门,请大家多指点。solidworks中用“从上至下”模式先建立装配体,在细分成零件,怎么实现的,比较困扰,请大侠指教。我的邮箱whzh00!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2022-06-01):
大侠多年未现身了。

网友(2022-09-21):
不错的资料希望对我进步有帮助